[外设] 第一次维修光轴键盘(Bloody血手幽灵)

楼主(2025-10-06):
淘了个二手的光轴键盘,感觉按键还比较顺滑。测试了一下字母J按键坏了,其他正常。以为普通按键一样,换个键就行了。打开看了,到B站恶补下,才知光轴原理大不一样,不是靠导电的,配件都不好找。

拆机倒是简单,分成几片,刚好顺带清洗下。

拆开看键盘电路有些污渍与灰尘,没看到明显锈蚀的地方。
接键没有铜片接触点,不能象其他键盘,靠万用表测通断来确认按键好坏。光轴每个键靠的是一对发收管(不知发什么光,手机摄像头也看不到光)。只能拆出3~4个键位,测量发送与接收管共4脚的对地对电源正极电源。发现J緁发送管的正极电压偏高,正常工作只有4.0-4.1V,而J键有约4.6V,估计发射管烧断路了,电流不导通,按近电源正极电压。
找不到配件,只好把最少用的SL键上的发射管拆过来,太小了,勉强焊上。

连线测试(拿个棉签从孔穿过就可以模拟按键通断),J键响应正常。全喜装完再测试正常。

网友A:
楼主能否详细拍个光轴看看,弹簧在中心,光线和二极管接收在旁边?
还有这个键盘能否做到按键触发等没有敲击声,做到安静键盘

网友:
我以为这玩意不会坏呢,没想到还是一样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详细拍个光轴看看,弹簧在中心,光线和二极管接收在旁边?
还有这个键盘能否做到按键触发等没有敲 ...

应该和罗技鼠标光栅滚轮一个原理,弹簧在接收器上

网友:
按理说寿命很长,实际上照样很快坏

网友:
好像是红外对管,看看具体尺寸,网上应该有的卖

网友:
我也淘过一个剪线光轴键盘,功能完好,还淘了2把青轴键盘、买了两桶800个新青轴,都换了轴,然后——吃灰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血手幽灵的光轴键盘,论坛的K845切割键盘老有个别按键不太灵敏。

网友:
这玩意配件好买么,少个键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能够修好就不亏

网友:
是红外对管

网友:
不错不错,我现在也都用光开关的鼠标和键盘了。

网友:
光轴手感怎么样,还没摸过

网友:
以前我也迷信机械键盘好用,真的用了一个之后,吵得不得了,打字跟敲砖才不多。反正我是真的接受不了这个噪音

网友:
没有不会坏的东西

网友:
这键盘一看就不便宜

网友:
我是用的二三十的键盘,感觉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