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WS8000POE路由不通电,帮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
不通电了,我量了电容处是有52V的

SS5U100是短路了,可以搜到替换,但是旁边这个是炸飞还是什么的 95=8A K4U 这个是什么芯片啊,搜不到 咋换, 底下是10个脚的,有没有大师帮看看这个有什么型号替换的,不知道不通电是不是跟这2个芯片有关

网友A:
52V的路由器电源见得少,话说现在基本上不都是12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V的路由器电源见得少,话说现在基本上不都是12V的吗?

这个是POE路由,就是AC+A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POE路由,就是AC+AP

这种小路由器还是POE的,涨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张知识

网友:
这种设备没保修吗?

网友:
拆下来看看底下焊盘可能比较好确定,淘宝上有几个类似的

网友:
电路结构比较简单,应该可以找个代用的吧。

网友:
功率真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2&id=900582089421&mi_id=0000HIihn7aF2ehRMLqFkZJ9J7GWCW11N4 ...

丝印就是95?

网友:
那天看见一个H3C的也这种

网友:
这个最好找到PDF文件和实际电路对一下,因为相似太多了。

网友C:
上百瓦的功耗,这散热,绝对遥遥领先。

网友:
估计有大批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百瓦的功耗,这散热,绝对遥遥领先。

这个是POE输出的总功率在,本身芯片功率不足10W。这个是主机,可以带好几个POE的AP

网友:
芯片都炸了,有点棘手

网友:
芯片有个 大洞洞了

网友:
这路由功率应该不小吧,电压这么高

网友:
这个只能根据走线分析了...

二○二五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