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公牛LED小灯板

楼主:
用了几年的洗衣区顶灯闪烁,拆下看了一颗灯珠烧黑了芯,更换要用加热台这种专业工具,JBC焊台只能是辅助工具

楼主:
以前论坛跟风买的,还没用过。这个好看,但升温慢,自己DIY的功率大,便宜,丑。。。但好用

楼主:
更换LED灯珠用这种铁板烧事半功倍,焊盘在灯珠底下,烙铁无能为力,加热前锡点上点一丁点这种焊油更为好

网友A:
这种带磁吸的破灯板散热都不好。

网友:
降低电流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
喷火的打火机更好用

网友:
加个铝片加强散热

网友:
用电铬铁处理少量坏的也可以

网友:
降低电流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防风打火机下面烤,20秒搞定。不过只干过铝基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磁吸的破灯板散热都不好。

这个整个铝板的,很不错了

网友:
燃气灶小火慢炖。

网友:
用热风枪也可以的……

网友:
多灯珠灯板个别灯珠损坏,直接短接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拆这种灯珠我基本都是防风火机伺候

网友:
这类LED铝基板最好的拆装方式就是铁板烧.

网友:
恒流驱动的吧?

网友:
不错,自制工具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