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是否有带LFP功能的千兆光纤收发器?

楼主:
首先简单描述一下LFP功能,个人理解是具备该功能的光纤收发器是具备实时光路和电路诊断功能,通俗的说就是只要整条链路上存在不通或任何问题,这个LFP指示灯就不会点亮,那么对于使用者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平时只需要看下指示灯指示就能知道网络的状态,以及是否需要维护等等

市场上光纤收发器的确很多,也很便宜,但是具备该功能的确很少,我不知道是我查找的不对还是什么原因,没有找到带该功能的千兆光纤收发器,若有哪位高人知道麻烦告诉一下,感谢

下面贴上我目前在用的百兆具备该功能的光纤收发器,非常实用,体验非常好,稳定性也很好,苦于网络升级,这款是百兆的,否则还是继续使用的

网友: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ownload/201511/TR-962D%20V4.0%E3%80%81TR-962D%20V3.0%E3%80%81TR-932D%20V3.0%E7%94%A8%E6%88%B7%E6%89%8B%E5%86%8C1.0.2.pdf

lfp 链路告警,链路故障转移(LFP)和远端故障(FEF)告警功能
光纤收发器工作只是连接了一条独立的线路,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故障转移是有其道理的,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直接通过光口和网的指示灯来判断是光缆线路的故障还是网线的故障。

tplink自己的全光网络都不搞这个了,
上onu

网友:
https://advavee.com/wp-content/uploads/2024/07/EKI-2541MEKI-2541S_DS_CN2024062716014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fp 链路告警,链路故障转移(LFP)和远端故障(FEF)告警功能
光纤收发器工作只是连接了一条独立的线路,在 ...

"不进行故障转移是有其道理的"这句我就不明白了,只要网络链路有故障就会灯灭,难道不好吗?这样就能非常方便的诊断网络故障,无论是光口故障还是电口故障。

我一直使用这个功能感觉非常实用,假设没有这个功能,遇到网络不通了还要检查电路还是光路,或者说只有网络没有数据了才能确认是网络真的发生故障了,若有这个LPT灯,我只用看一眼就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故障,多好的功能呀

另外想询问一下你说的onu是什么?从没接触过这个ONU,是不是电信运营商它们这个GPON或EPON上游的设备?麻烦普及下知识感谢

网友: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244120/article/details/120721278

https://www.angxa.com/lfp-fef.html

https://www.futuretel.com.cn/news/hangyezixun/1950.html

楼主:
是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功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看看X宝上很多便宜的光纤收发器都没有这链路故障转移(LFP)和远端故障(FEF)告警功能,很多时候出现了故障也不能第一时间发现。

所以我才想要买带LFP功能的千兆光电转换器

楼主:
顺提一嘴,你提到的ONU是不是下图所示的设备?

网友:
https://e.huawei.com/cn/products/optical-terminal

https://www.hikvision.com/cn/products/pdplist/70213/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608988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功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看看X宝上很多便宜的光纤收发器都没有这链路故障转移(LF ...

LFP 不兼容的,,,玩技术的心都黑

不是环状网络 没有收敛,搞这个是自己找麻烦 ……不解释了。

楼主:
我没有找到使用ONU替代光纤收发器的案例,所以对你说的ONU概念比较模糊,或者说市场上似乎没有出现简单的ONU设备,比如替代光纤收发器这类东西的ONU

楼主:
引用 网友A:
LFP 不兼容的,,,玩技术的心都黑

不是环状网络 没有收敛,搞这个是自己找麻烦 ……不解释了。随便你买 ...

通常购置光纤收发机都是买一家的,基本没有兼容性问题吧,像我购置的TPLINK那款百兆的,一直使用,感觉非常好用,这次由于带宽升级被迫更换,否则没有必要换它,几乎是24小时开机的,全年

网友:
你想要带LFP的千兆光纤收发器要多看几家,确定有带LFP的千兆光纤收发器的

网友:
一般都没有的

楼主:
是呀。所以才求助论坛上大神,看看是否能推荐下带LFP的千兆光纤收发器型号,找了很久了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