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又忍不住入手了一套世达内六角

楼主:
没事逛拼多多,拼多多就给我推荐了一套这个内六角,我一看价钱还挺香,才七十几块钱,看到网上评价这个内六角质量还可以,感觉比彩虹的好一点,至少不掉漆,那种彩虹胶套的也不好,有些地方那个孔只有内六角这么大点,整个胶套的话也容易搞花,花了的话不好看,还是我感觉这种本色的实用,特长内六角拧螺丝,确实比标准的省力一点

网友A:
多多够黑 70几块  可以买几套 不比他质量差的 S2

网友:
   发重了   还有一些出口版  做工明显比国内强  比如 法国乐华梅兰  ……

网友:
现在的世达 质量一般    临沂产的  正泰 十几块钱  能有一拼

网友B:
很多人买世达,是看中了终身保用这一点。这一点,其实给公家买更合适,买的理由就充分了,第一:支持国产,第二:终身保用,说明质量好,而且不用再打报告买了。至于个人用,可以买些便宜点的用着,我拼多多买的7元多一套的内六角扳手,用了几年也好好的,也许没碰到硬茬的活,那么,今后万一碰到了硬茬的活,拧坏了扳手,那就可以考虑买一个单只同规格的世达扳手,看看是否有惊喜出现,如果也不行,那就算了,想其它办法干吧。

网友C:
我也有一套内六方,号称是S2+金刚砂粘球头,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买世达,是看中了终身保用这一点。这一点,其实给公家买更合适,买的理由就充分了,第一:支持国产, ...

以前我也是买国产,自从拆一个编码器把螺丝拆坏了,编码器报废后就再没用过国产了,特别是1.5,2.0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套内六方,号称是S2+金刚砂粘球头,不知道真假

金刚砂的就是一个噱头,没意思,要么维拉,有那个紧固功能的那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多够黑 70几块  可以买几套 不比他质量差的 S2

抖音旗舰店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买世达,是看中了终身保用这一点。这一点,其实给公家买更合适,买的理由就充分了,第一:支持国产, ...

还有就是其实拧坏扳手不怕,就怕把螺丝拧坏了。我碰到的情况就是把螺丝拧坏了。

网友:
70多块,我是买的便宜货用,一年也用不到几次。

网友D:
终身保用,有几个拿去换的?换过的说说用准备啥?
以前在南京时,店家说把坏的工具拿过来,我这边确认是原厂的就给换,不用购买凭证。
类似购买其它东西时,也是这种说法,但是当我真的拿过去时,人家不认了,说不是他家购买的

网友:
可惜我的车库潮湿高温,锈了,镀层都鼓包了

网友:
这个品牌假货很多

网友:
我手里螺丝刀也好几套

网友:
s2钢的的确好

网友:
如果是真品70不贵,不过这个价大概率是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身保用,有几个拿去换的?换过的说说用准备啥?
以前在南京时,店家说把坏的工具拿过来,我这边确认是原 ...

我换过用的是那种螺丝刀,用坏了拿去换过一只。不需要凭证,直接换就行

网友E:
感觉70几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70几不便宜

你去世达官方旗舰店看看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