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机械式微波炉维修

楼主:
格兰仕机械式微波炉十次加热,有一次是热的,查来查去也确认不了是哪的问题,感觉是哪的接触不良,吃灰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时间懒得修。

今年十月一放八天假,终于有时间了,估计是火力档接触问题,拆开外壳后仔细观察,火力档接触没问题,拆下变压器的初级测一下中间的开关是否有问题,发现触头比较脏有油泥,确认是接触不良,清理干净那问题就迎刃解决了!

网友:
十次加热,有一次是热的 ------ 这就是典型的接触不良,只不过比较难查而已。

网友:
简装容易就修复了。

网友A:
就一个图呀,你清理的哪个部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图呀,你清理的哪个部位呢?

定时开关?门开关?

网友:
变压器微波炉听声音就知道在不在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图呀,你清理的哪个部位呢?

应该是一个连锁开关的触点。

网友:
就是微动开关了,各种组合,确保你在炉门拉开的瞬间,断电断微波。

网友:
磁控管是好的,机械结构接触器故障

网友:
时好时坏最难搞了!

网友:
格兰仕机械版,

网友:
机械的比较好修理

网友:
今年也修了微波炉,一次加热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后面就不加热了,检测是磁控管的座子击穿,高压保险管也熔断,更换磁控管座和保险管后工作正常。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统一回复一下:变压器的初级触头脏,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图呀,你清理的哪个部位呢?

是变压器初级触头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变压器初级触头接触不良引起的。

误导大家了,你那个是初级接线头,不是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导大家了,你那个是初级接线头,不是触头。

更准确应是:是变压器初级接插口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