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智能门锁的锁芯是否可以更换?

楼主:
市面上买的锁芯是否可以给智能门锁使用?
有人给智能门锁换过锁芯么

网友A:
智能锁有锁芯吗?

网友:
当然可以,钱上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锁有锁芯吗?

智能锁支持钥匙开锁,支持钥匙,应该有锁芯?

网友B:
看门锁是内置锁芯的还是独立锁芯的,独立的可以换,但是独立锁芯也有不同的样式,并不通用

网友:
可以换,形状尺寸要一样

网友:
5楼说得对,要换就得同型号的,一般没有单卖智能锁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锁是内置锁芯的还是独立锁芯的,独立的可以换,但是独立锁芯也有不同的样式,并不通用 ...

锁芯只看L1、L2参数?

网友:
有锁芯,当然能换,但好像不是所有的锁芯都一样。

网友C:
昨天亲戚的智能门锁电线没有装好,师傅来了砸了锁芯,换了一个新锁芯

网友D:
可以,我以前发的贴子里就用了我老锁的锁芯,就是钥匙可能得处理下

网友:
锁芯是在锁体上的,和智能锁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可以单独换的

网友:
可以买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机械锁芯基本都国标,通用,只要长短一致就行,当然长短不一样也能用,就是不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锁支持钥匙开锁,支持钥匙,应该有锁芯?

看指纹锁,有的是在原锁芯位置,只是比普通的短,把钥匙孔藏到指纹锁下,还有是指纹锁定制的锁芯,不在原来位置,直接控制指纹锁的离合器,这种就换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芯只看L1、L2参数?

L1 L2是什么?
有些锁芯长有些锁芯短
有些锁芯一面钥匙孔一面插销,有些两面都是钥匙孔

网友:
只要尺寸一样就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亲戚的智能门锁电线没有装好,师傅来了砸了锁芯,换了一个新锁芯

电线没有装好,没法开门,又没带钥匙,所以只好把锁芯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以前发的贴子里就用了我老锁的锁芯,就是钥匙可能得处理下

你是把智能门锁的锁芯换成老锁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 L2是什么?
有些锁芯长有些锁芯短
有些锁芯一面钥匙孔一面插销,有些两面都是钥匙孔 ...

锁芯中间有个固定螺孔,L1、L2分别是两头到螺孔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