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掉落的台下盆粘上去了,结果方向反了……

楼主:
国庆节想洗完床单回家呢,一使盆掉了……真成“台下盆”了,次奥。

发帖求助老哥们,靠谱的方案还是:1换台上盆;2,装支架。
然后我选择了用胶粘……粘一回试试吧。

买的免钉胶+云石胶,免钉胶一筒320ml,没虚标,云石胶tm的缺斤少两,
上当了,就这么点:

卸下岩板面的时候,发现一个角阀渗水,以为是没拧紧,卸下角阀重新缠了
生料带再拧上去,结果发现还是漏水,又换了个角阀上去,薅羊毛的角阀用不得,真是垃圾:

打磨接触面,虽然家伙什不少,那个岩板背面是细纹,死活弄不干净了,、
算求了,当磨砂面用吧:

先靠盆內侧糊一圈免钉胶,云石胶太少了,就糊了三个角+两个支架处。
方向想了几十遍,今天安装的时候发现还是装反了,就这吧

糊好胶放了两天,今天装上了。水垢真厉害,就住了5个月,水龙头下面一圈、
下水口一圈水垢死活擦不掉了。最终装好的样子:

计划用方木棍支撑一下,另一边支撑到板子上:

大家估计下次掉是多久以后?

网友:
面板开孔,用沉头螺丝,铁线加托,加固,之后面板的孔,再用云石胶填平。

网友:
弄的不错啊,水盆溢水口在龙头下边,正常没装反吧。

网友:
台下盆不好弄,特别是坏了重修更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祝中秋快乐!

网友:
看溢水孔,沒装反,楼主为什么说装反了。

网友:
排水口靠外侧,确实装反了,台下盘我一般装支架,我不允许不牢固的事发生

网友:
水垢多那是热水器、厨宝的镁棒腐蚀没了

网友:
云石胶好像还要配像牙膏样的胶吧。

网友:
还是用支架牢固。光用胶的话,不提心吊胆吗?胶不贵,盆贵....

网友:
楼主施工工艺讲究,下次掉估计没可能了。

网友:
台下盆就有这个隐患...

网友:
买个不锈钢支架,高度可调节,盆装好就用支架固定住,一劳永逸

网友:
所谓水垢其实是铁锈

网友:
你这个角阀螺口是一棱一棱的,不是圆的,很难密封。缠生料带的时候,先把生料带搓成细丝,直接嵌在螺纹凹槽,而且要后部多前部少, 再将生料袋平铺缠在螺纹上

网友:
还是支架牢固,胶只能是辅助作用

网友:
台下盘不加架子的话,云石胶一沾水很快就掉了。趁早加固吧,不然下次掉的话可能就落地开花,没机会让你粘回去了

网友:
达摩克利斯的盆

网友:
方向是对的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