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大佬帮我看看这块大艺A3的同口保护板

楼主:
我刚给亲戚换了大艺A3接口的电芯,那个是分口保护板,知道MOS管多放电强

这次另一块是同口保护板,但是这块保护板没有常见的MOS管,看不懂,如果这种电池放电能力不强的话我就不换了

如果这种保护板是靠工具和充电器来控制充放电的话,我看他用的都是杂牌工具,是不是杂牌机器不自带保护

请大佬告诉我一下这种保护板放电能力强不强的,我小白实在看不懂

网友A:
这个所谓的充放电同口是直通哦,放电能力看电芯,过放保护看机器控制器有没有啰
充电嘛,Q1是个管充电的MOS,但用两边引脚充电等于跳过了这个MOS,过不过充纯看脸,胆子小建议通过中间引脚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谓的充放电同口是直通哦,放电能力看电芯,过放保护看机器控制器有没有啰
充电嘛,Q1是个管充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谓的充放电同口是直通哦,放电能力看电芯,过放保护看机器控制器有没有啰
充电嘛,Q1是个管充 ...

请问这块保护板中间好像有C+  是不是说明这个仍旧是分口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谓的充放电同口是直通哦,放电能力看电芯,过放保护看机器控制器有没有啰
充电嘛,Q1是个管充 ...

不是哦 大艺定义是中间脚是充电的  两边是放电的  保护板只管充电保护 不管放电  东成部分型号也是输出直通的

网友:
充放同口=充电放电的mos管一样多   而且是串联结构   充电时放电mos作为二极管存在  放电时充电mos管作为二极管存在
这样的设计一般用于俩轮电动车的保护板设计

  会明显增加保护板元件数量和成本   所以电动工具不是同口充电不需要这样设计成同口

  但是大艺和东成这种依靠电动工具控制板来实现过放保护却没有过流保护

只有东成的少数有温度检测和放电充电保护   大艺A3基本上没有放电低电压和过流以及放电高温保护

哪位大佬画板可以搞起来  建议 冲放电都有保护 有温度和均衡保护    东成和大艺都给画一下   我可以买几块   多的挂上臭鱼上面出掉

网友:
记得分口充电板子放电一路,充电另一路,直接在放电触片上充电是不行的,优点是充电电流可大一些。而同口充电则是可以在放电触片上充电。两种都是要有大功率MOS管的。你这个板子上那个Q1也算大功率MOS管了,但功率不大够,这种MOS管至少要有4个才勉强可用,看看反面还有没有其它MOS管,要是没有的话,建议不要用了,否则烧坏了也是麻烦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块保护板中间好像有C+  是不是说明这个仍旧是分口保护板

对的{:013:

楼主:
我大概弄懂了

中间接口定义C+表示充电正极,是分口保护板
大艺充电器都是连中间T口的,充电经过充电MOS(芯片Q1),有过充保护

放电MOS主要过流短路保护,没有就靠工具控制板
但我亲戚全是公模机器,应该是不带的,所以这保护板不太好

网友:
这不是同口板,中间脚是充电的,也可以补一个DC座用来充电。
不过放电没有保护,保护IC只对充电有保护。

网友:
这是A几接口  没看见MOS管

网友B:
这个板子通用大艺的话功率管可能在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通用大艺的话功率管可能在反面

我也怀疑管子是不是在背面,但是从高度来看,外壳应该没有空间容纳MOS的高度,PCB上又有很多规整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