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VICTOR VC890C+万用表开关铜片位置图

楼主:
VICTOR VC890C+万用表开关铜片位置图,   890C表同型号外形不同。

网友:
当年算不错的表,比现在三十多块的表实在得多

网友:
也是牛屎的了

网友:
打记号啊,还是按键的耐用

网友:
黄皮也不擦一下

网友:
化清剂喷纸上面 擦一下就行了

网友:
算不错的表了

网友:
这个不错,必须加分。曾经有一表铜片乱了没能修好。

网友:
我有可惜版本不一样,交直流电压蜂鸣挡都不一样型号一摸一样,我的表去年返了售后,回来没仔细检查温度挡不能用了

网友:
胜利仪器也算是大品牌了。

网友:
和我的福泰克一样

楼主:
VICTOR VC890C万用户表开关铜片位置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754-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另一新版本VC890V+

网友:
按键的耐用

网友:
这玩意乱掉表就坏了。确实应该拍照留念

楼主:
感谢提示,做事应该精益求精,何况外观清洁也费了多大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