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掉件了了,这个是啥来着?像是个电感

楼主:
现在连接电脑无法识别,请问大佬们,买什么小料代替?

网友:
4.7UH 的绕线功率电感

网友:
taobao有卖的,可参考一下

网友:
老的焊接上去就行

网友:
随便找个报废固态或者U盘,或者主板上的电感,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