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豆浆有颗粒感

楼主:
豆浆机做的豆浆喝着有颗粒感,应该是豆子没完全打碎,与搅拌机转速、切片锋利有关吗?

网友:
豆浆机都这样,就是商用离心也有滤网,家用都要用滤网过滤,嫌有颗粒可用细绸布过滤

网友:
没关系,纯粹过滤的问题

网友:
这肯定与转速刀片的锋励有关

网友:
换破壁机,
那才是基本无渣的。

我反正用过后,原来两个豆浆机都扔着不用了

网友:
纯粹过滤的问题

网友:
打完后静置沉淀,喝上面的

网友:
与转速有关,豆子撞得不够粉身碎骨。

网友:
有前的豆浆机配过滤网过滤豆渣,破壁机打豆浆也达不到非常细的效果

网友:
用破壁机打

网友:
越细腻越容易吸收

网友:
放心喝没毛病,都是果肉

网友:
九阳豆浆机也有沉淀

网友:
过滤才没有颗粒感

网友:
不用这一类东西

网友A:
要不过滤,要不高压锅压熟再打

楼主:
统一回复:主要是过滤出来的渣太多,浪费可惜了,怎么能利用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过滤,要不高压锅压熟再打

你这个办法可以试试,说的挺有道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破壁机,
那才是基本无渣的。

俺也是用过新买的,旧的就直接弃之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是用过新买的,旧的就直接弃之不用了。

那你用破壁机打完以后,还要豆浆机干嘛?直接上锅煮熟不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