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29大洋小黄鱼买的普联SG1005D千兆交换机

楼主:
之前买的二手笔记本雷影17跟台式机、老笔记本微星GE622QC飞秋传文件非常慢,

都插到光猫的千兆口上也不行,只有4.7MB/s,买个千兆交换机试试。

真鸡儿小,两盒烟那么大。配个电源上电试试:

正常识别千兆速率,飞秋传几个文件,开头能有70多MB/s,后面就剩50MB/s了,
比之前好点:

下面开拆,接口处2颗螺丝、主板上三颗螺丝:

背面真干净,毛都没有。
这千兆交换机也不行啊,1000Mbps,理论上传输速度能到125MB/s,实际才50MB/s,
是不是虚标严重?
想给处理器加个散热片,扒拉半天找不着,又是买的时候用不上,用的时候找不着,
哪天找着了再给他加上吧。
貌似坛子的速度正常了啊,上场图片速度还行。

网友A:
直接上千兆无线路由不好吗

网友B:
我直接买个全新的SG105也就24块啊,体积小得跟闹着玩似的,但速度还不错。

网友:
传输速度受影响的因素很多。

网友:
二手的那么贵

网友:
  论坛速度不行  卡卡卡

  51NB  速度刚刚的

网友:
买的旧网件交换机。可以100m以上的。

网友:
这速度还不错了

网友C:
你这网线要用超六类的屏蔽网线,你用一般的估计会降速的吧,干扰太大了导致的估计

我记得好像网速超过1000M就要用带屏蔽的超6类网线才能保证速度达标,否则网速就会下降,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的

网友:
集成度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千兆无线路由不好吗

无线路由是新华三NX30 Pro,是千兆,雷影17通过无线跟台式机传文件还是4.7MB/s,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买个全新的SG105也就24块啊,体积小得跟闹着玩似的,但速度还不错。

啊,那我不是亏了一个亿……

网友:
烟盒大小千兆交换机5口,所料壳

网友:
好奇特的板子造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网线要用超六类的屏蔽网线,你用一般的估计会降速的吧,干扰太大了导致的估计

我记得好像网速超过1000 ...

超五类网线就可以跑1000M

网友:
换6类网线,不用屏蔽带十字骨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路由是新华三NX30 Pro,是千兆,雷影17通过无线跟台式机传文件还是4.7MB/s,很奇怪 ...

路由有全千兆的,只有全千兆才行,现在基本都全千兆了。。。。另外无线只有5G才能跑千兆,如果笔记本无线,就算连5G还得网卡支持才行,4G最大好像才800m

网友:
笔记本插路由器网速不达标?加了千兆路由就能达标吗?不考虑其他因素?

网友:
tp-link性能就是这个水平,用料已经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