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户外灯

楼主:
过节回老家,发现门口的太阳能灯不亮了,于是就拆下来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池,电压为0,找了一节18650电池接上,灯亮了几秒就灭了,重复了几次都是这样,一接电池几秒后就灭,由于老家只有一块万用表,没有其他工具,就没有搞了,这个灯用了差不多6年了,心想电池也应该换了,就打算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
电池坏的换上2个吧

网友:
看样子改换新的了

网友:
就因为有这么好的散热6年不坏

网友:
换电池吧,还能再战

网友:
里面温度高,能用六看够可以了,空间够大,电池可以扩容。

网友:
换三洋3500,耐热比普通电池好点。或者拆机松下3400,注意四五孔正极是仿品,三孔是正品。

网友A:
亮一下就灭说明有故障了,建议买一个新的驱动板,另外这个里面的鸟窝怎么搞进去的?不是全封闭吗?

网友B:
这种好像3-4年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一下就灭说明有故障了,建议买一个新的驱动板,另外这个里面的鸟窝怎么搞进去的?不是全封闭吗? ...

嗯,应该是板子有问题,正常的时候接了电池板子有 个指示灯会亮的,现在不亮了,鸟窝在灯杆里的,不是灯罩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像3-4年都不行了

20年1月装上去,天天都亮,当时老爸叫买一个,也不懂,就买了这个~~~

网友:
买个配件继续用

网友:
我最近也改装了一个,没有拍照片

网友:
更换超级电容,灯加强固定贴紧散热好,再搞个避雷针,用30年

网友:
貌似这种太阳能灯用锂电池供电比较造电池,二极管降压充电,全款保护板截止充电。

网友:
支架里面被鸟儿筑巢了吧

网友:
控制板坏了
光伏板的标签有点山寨

网友:
有没有可能,没有拔掉太阳能板。系统认为目前不符合开灯的条件,亮一下只是自检?

拔掉太阳能板的充电插头试试。

网友:
夏季高温,太阳能灯用磷酸铁锂的较多。不能盲目换三元18650上去。注意下旧电池的喷码,看是3.2V还是3.7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