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现在买电饭锅是买IH加热的好还是原来普通的底部电加热的

楼主:
请问现在买电饭锅是买IH加热的好还是原来普通的底部电加热的?预算600元左右买那个品牌什么型号的好?只有50家元 无法发悬赏帖子

楼主:
考虑入手低门槛的IH加热 七八百价位 有懂行的推荐吗?

网友:
容量?全新?老人头用?产品质量?

网友A:
400-500应该有大把选择,美的、苏泊尔、九阳、小米大把选择,一定要选有微压功能的。

网友:
ih的贵。坏了不好修;底盘加热的便宜好修。从加热方式看ih应该省电吧

网友B:
用过IH的,也用过发热盘的,没觉得有太大区别。米的好坏,比锅更重要。建议用发热盘的,省心,省钱。

网友:
发热盘的吧,几乎不坏

网友:
发热盘的耐用,寿命长,不易出问题。

网友:
个人观点,发热盘的耐用,好修

网友:
什么这锅那锅的,感觉区别不大。不如升级大米来的立竿见影大米还是蒸的好吃点

网友:
买不锈钢内胆的好。

网友:
选 IH 微压的好。

网友C:
都好 挑贵的买 有面

网友:
感觉和微压有关系。

网友:
买了一个九阳的IH加热的,用了快10年了,孩子说做出来的米饭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500应该有大把选择,美的、苏泊尔、九阳、小米大把选择,一定要选有微压功能的。 ...

谢谢 还不知道电饭锅有微压功能。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IH的,也用过发热盘的,没觉得有太大区别。米的好坏,比锅更重要。建议用发热盘的,省心,省钱。 ...

家里一直用的发热盘的 想换IH的测试饭是否好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好 挑贵的买 有面

预算有限  买600左右就行 考虑微压ih 不锈钢内胆的

网友:
老式的底盘加热就不错

网友:
纯正的五常大米用什么锅做都好吃,即使水放多了做成了粥都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