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佬们,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瓷壳,像水泥电阻,但阻值无穷大。

网友A:
TR1506是一种陶瓷封装二极管,主要用于取暖器、烤箱等家电产品的档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1506是一种陶瓷封装二极管,主要用于取暖器、烤箱等家电产品的档位控制

...

谢谢!一模一样,可能是坏的,正反向阻值无穷大。

网友:
陶瓷二极管TR1506

功率特性:        小功率
关断速度:        普通
极数:        二极
额定正向平均电流:        .(A)
散热功能:        不带散热片
频率特性:        低频
型号/规格:        TR1506-1
封装外形:        平底形
反向重复峰值电压:        .(V)
品牌/商标:        GUERTE
控制极触发电流:        .(mA)
稳定工作电流:        .(A)
控制方式:        单向

网友B:
坑人玩意,导致电网巨大的不对称干扰,铁芯变压器,ups嗡嗡嗡

网友C:
咋二极管做成这样子,一看就像水泥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坑人玩意,导致电网巨大的不对称干扰,铁芯变压器,ups嗡嗡嗡

串在电热丝中,低档时只有半周做功?

网友:
这个正常压降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在电热丝中,低档时只有半周做功?

是的,半波工作,大功率的产生很大的干扰,非常坑人

网友E:
把交流电削掉半副实现功率减半的电热毯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二极管做成这样子,一看就像水泥电阻.

还有电容外形的电池,LED外形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坑人玩意,导致电网巨大的不对称干扰,铁芯变压器,ups嗡嗡嗡

这比可控硅调光调热的要好一点,可控硅对电网污染更大

网友:
不知为何用瓷壳。便于直接捆到到铁、铝机壳散热么?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玩意,谢谢分享~~~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挡位测量二极管双向都是开路不一定表示二极管就是坏的。换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挡再测一下试试。或者找个手电筒灯泡与这个二极管串联后接到一节干电池上试试,如果灯泡不亮就交换一下干电池的正负极再试试。

网友:
陶瓷二极管TR1506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交流电削掉半副实现功率减半的电热毯之用的?

电热毯4007就够了,顶多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