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条很粗的带灯充电线,看起来挺高大上的,结果做工用料都很垃圾!

楼主:
前两年捡便宜入了一条很粗的带灯充电线,看起来挺高大上的,吃灰很长时间了,最近拿出来用发现时不时地才能激发快充,换条线就正常快充,看来是垃圾线无疑了,今有空果断拆之,发现内部的四条线很细,且两条数据为铁线,另两条铝包铜线,垃圾筒处理!

网友:
这线和磁铁关系紧密啊

楼主:
这张照片能看到白色的铝芯!

网友:
USB、C口头子不错,方便D充电线

网友:
发光数据线我也买过一根,晚上用嫌弃它太亮了,貌似有几年没有用了。

网友:
皮厚馅差啊

网友:
中国制造,世界最好

网友:
人靠衣装,线外观够粗就可以。

网友:
这线看着很粗,实际内线却这么细,真会玩

网友:
钱都花在刀把上。

网友:
能被磁铁吸起来的就不可能是铝芯,只能是钢芯或铁芯。

没有用过这样子大锌头的线,拿磁铁吸了下手边的好几条线,也没有吸得动的。 楼主让我们长见识了!

钢丝强度高,价格应该比铜低,这样的线可能会强调抗拉防折,但是电阻率大,会造成压降大,损失大,也可能影响充电速度。就看用户的须求与产品特性是否匹配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种颜色的线应该远离,皮厚发渣线芯细少或者铁铝凑数,我还拆出来同一根线里面几根铜丝混几根铁丝的,花样百出掺假招数多多。

网友:
全靠外皮撑脸面

网友:
这年头全靠华丽的外表来迷惑

网友:
不得不佩服人能聪明到什么份上。

网友:
从不买带灯的充电线,觉得花里胡哨的~~

网友:
如果充电C头是好的,自己换线重做吧。

网友:
钢丝韧性强,抗拉强度高,你就说该线结不结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