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3000w电磁炉

楼主:
官方机卖300元,这货200元,店家说是官翻机,不享受一年保修,只享受七天无理由退货,到手拆开是正品,看不出哪里有瑕疵,铝线圈直径差不多18cm,2个H20PR5功率管,最大电流40A,耐压1350V,测试功率可以达到2800w,不知用多久会翻车

网友A:
一年前我在天猫店买了个美的2200瓦的电磁炉,实测2100 盘直径应该是150。 价格90多。

网友:
两个大管

楼主的官翻机是某宝还是夕夕买的?

网友:
这个质量有点惊讶

网友B:
铝线的吗?质量一般

网友C:
3000w差不多是15A电流,焊接好单薄,要不加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我在天猫店买了个美的2200瓦的电磁炉,实测2100 盘直径应该是150。 价格90多。 ...

这价格无敌,我18年买的2200 w美的,19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的吗?质量一般

不用刮就知道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w差不多是15A电流,焊接好单薄,要不加焊一下。

你不说我都没发现,这焊锡点点断断续续的

网友:
双igbt,可以了。就是不能只看加热线盘的直径,主要是多股铝线的直径。还有就是线盘那俩铆接的接头,很可能铆接前没有去除漆层,用不住

网友:
3000W,大功率。

网友:
测试功率可以达到2800w ------ 对家里的线路是个考验!尤其是旧房子。

网友:
电磁炉、微波炉等等,我原本以为很贵很贵,比如零零年代就要五百八百。

网友:
现在还有多少牌子的电磁炉盘心是铜的?

网友:
现在一般民用电磁炉都高度集成化了,外围元件越来越少和小,用料越来越省,还是高大上的环保循环回收料,价格也是越来越亲民至2位数也有不亲民高于过4位数的,3年5年一换的,这不很好嘛,

网友:
看这样好似不假,功率应该足

网友D:
功率大,价格也可以

网友E:
看电源线有点细耶,是1.5平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源线有点细耶,是1.5平方的吗?

有的,运行时候,电线不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价格也可以

是的,这功率家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