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庆假期加班给俺的老宝宝维修飞科FC5808电动理发器,然后再来个有奖猜谜

楼主(2025-10-07):
前些日子给家里的老宝宝理发的时候,理发器在半路就有点要没电的样子了,理发器电机转速在一点点逐步降低,当时只好启用超人极速理发模式,终于在没电之前结束了理发,好匆忙
这个理发器买了快有10年了吧,正常的使用频率,估计是里面的电池衰减了,再好的电池用了10年也该换新了。

飞科的FC5808,这个理发器用着还不错,这么多年了,一直兢兢业业,从没掉过链子

机身的标识

充电器是一个3V1A的充电器

充电接口是异型的,防止插错充电器或者充电的时候正负极颠倒

理发器后壳有俩螺丝,直接拧下来就行

外壳没有任何的卡扣,很好拆

板子很简单,我喜欢这种简单的构造,理发器这东西要的就是皮实耐用,也不需要变速和花里胡哨的功能

原厂的电池是两颗AA的镍镉串联的,标称2.4V@600mAh

手里没有好用的镍镉电池,库存的几颗镍镉也都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存货了,已不堪大用,所以就从淘宝又买了两颗镍镉电池,用完红包3块多钱一颗。新的镍镉电池不是三无产品,卖家还附送了拆机用螺丝刀和几圈焊锡丝,算是很贴心了,要是再送把电烙铁就完美了(仿佛在要电动自行车)

新电池标称也是600mAh

厂家已经给点焊好引脚了,引脚还带热缩管保护套,防止运输过程中意外发生短路,阔以

新电池的内阻测一下

两节镍镉的内阻都差不多,没有非常巨大的差异

把原厂的镍镉电池拆下来,板子上有段很黏的双面胶,这个双面胶在电池焊接的时候可以起到临时固定电池的作用,很方便,待焊接好了之后还能起到一定的固定电池的作用,遇到震动和跌落的时候,对固定电池也有一定的作用

拆下来的原厂旧电池,内阻比新电池大一些,但充满电也存不住多少电量了,续航变得很短

原厂旧电池的重量是17.7g

新电池的重量是18.1g,一般来说体积相同的电池,重量越大容量一般也越大,具体的容量我就没测,因为一天忙到飞起,赶紧先把理发器修好,家里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

清理焊盘过孔,然后把新电池焊上

理发器的拨动开关也是容易故障的地方,这里给开关滴几滴WD40猪大油然后前后拨动几次,预防开关接触不良

插上充电器,充电正常

然后把刀头拔下来,把里面也简单清理一下,每次理发完成这里都应该清理一下,要不里面会堆积很多的头发茬子

飞科理发器这就修好了,俺也可以继续冒充老宝宝的Tony老师了

现在正是国庆+中秋假期,为了搞搞气氛,在这里搞一个有奖猜谜活动吧,按回帖楼层的时间顺序一个猜中这个盒子里是什么东西的坛友,赠送其中的一个,免费包邮全国(包括钓鱼岛和黄岩岛)
俺的好基友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就不要吭声了,吭声算作弊啊,另外请大家不要拿马甲来参与活动啊,那样就没意思了,每位坛友只能猜一次且只能猜一类东西,规则就是这样了,不管猜没猜中,这里我都祝大家假期愉快哈

简单提示一下哈:
1、它不能吃
2、它工作的时候需要电力驱动
具体看下面的视频

奖品图片的加密压缩包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Et-_6YRQCg8hQxbXGuswg?pwd=8139
提取码:8139

待坛友猜中后,公布中奖名单时,会同时公布压缩包密码(密码很长很复杂,可以试图破解)

EOF

楼主:
每人猜一下,早晚能被猜出来,恭喜57楼的坛友@hbdj1234 猜中了谜底,就是一盒子哗啦啦响的U盘

答案图片压缩包的解压密码:

XX,Zs*yWVE@WJS#8U*fHotORn'm3,@?Ie=mCpi1emT*AMuVc&,

中奖奖品一只U盘免费包邮送给坛友hbdj1234,请坛友hbdj1234回复我的PM,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回复

网友:
Type-C的充电小板

网友A:
质量不错,能用近十年。

网友:
盒内是月饼。

网友B:
飞科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用

网友C:
国庆加班!几倍的加班费啊,
我这次回老家换了空调电容,然后换了吊顶的45x45吸顶灯,不是换灯珠。清理农村自来水管里的青苔,顺带加固了小音响的充电口。
带了一袋工具回家,每次回家都有活干!

网友D:
简单实用的理发器,换好充电电池再战10年!

网友E:
猜下基于TPS61040的高效升压模块

网友F:
这盒子上的图好眼熟,是梵高的画?

听声音不像硬币,有点像是PCB,而且板子不是很大...

网友G:
莫非是猴哥的几百个小板???这个盒子好帅气,够艺术。。。
我岳父在我大小子还小的时候买了一套电推(理发器),可以更换18650电池,给小家伙还有我剃毛毛头用。去年是打薄头发的齿槽无法正常安装才回去实体店做了一番保养,还能再战N多年

楼主:
欢迎坛友参与,可惜猜得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错,能用近十年。

飞科的东西普遍还行,做工不算非常精良,但都比较耐用价格也便宜,国货里不错的牌子了

楼主:
都说了,不能吃的,还猜月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科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用

是地,飞科的我还有剃须刀,也用了好多年了,现在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庆加班!几倍的加班费啊,
我这次回老家换了空调电容,然后换了吊顶的45x45吸顶灯,不是换灯珠。清理农村 ...

加班费,不存在的,哈哈
难得有国庆这样的大长假,回家就是痛并快乐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实用的理发器,换好充电电池再战10年!

热烈欢迎老兄前来观摩指导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下基于TPS61040的高效升压模块

可惜,没猜对啊,不过感谢坛友参与活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盒子上的图好眼熟,是梵高的画?

听声音不像硬币,有点像是PCB,而且板子不是很大... ...

梵高的星空,盒子是一毛钱买的

说好像是不行的,要确定的说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非是猴哥的几百个小板???这个盒子好帅气,够艺术。。。
我岳父在我大小子还小的时候买了一套电推(理 ...

猜得不对啊,不是那几百个小板
盒子上的画是梵高的星空,当初一毛钱买的盒子
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买一把这种理发器确实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理发,不过充当Tony的那个人的手艺怎么样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