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压器整流滤波出来负载这么低,是买到假的变压器了吗?

楼主:
多多买的 100W   36块钱买前还问了有没有保修,大家看过我的贴都知道为了个3116功放买了这个环牛变压器 做了整流滤波板,今天无聊就接上负载测了下,发现 1A都会掉到14V,  这是什么情况,这个环牛变压器是假的?    变压器标题写着100W的,不应该起码有3.几A的吗? 这是变压器问题还是整流滤波板问题呢

还有个问题,如果用开关电源接负载仪,如果虚标的话负载仪不是跳出来停止吗,为什么我这情况   变压器14V出来 整流出来20V直流,1A负载掉到14V还没保护,如果我接的功放功耗大的话,那不是一直掉电压  整流板容易BOOM?

网友A:
发一次帖,好歹拍个变压器全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次帖,好歹拍个变压器全图看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5608-1-1.html  前几天发过贴,

网友B:
100w变压器36元真便宜,14伏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w变压器36元真便宜,14伏是交流还是直流。

是交流啊  14V交流输出 整流滤波出来直流20V输出

网友:
估计是你那整流滤波板有问题吧,那个电容看上去太假

网友:
14V,但是它电流能有多大,可能18V才是大电流的

网友C:
那细线是不是太长了...
前不久我用60W的环牛,用0.45mm漆包线加绕了一层,空载电压12V,整流滤波后大概14V,结果一接上功放保护板就跌落到10V,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我就说过,你这变压器有问题,要么整流板有问题,你又不信.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带载AC14v不跌(额定负载内),变压器OK

网友:
估计漆包线是铝芯并且直径小,硅钢片材料有假。

网友:
毒品级电容

网友:
确认变压器是否足100瓦很容易:在双18V(36)和双14V(28)两端分别接可调电阻,电阻总耗电功率达到100瓦,变压器不出焦糊味就OK~如果不方便测功率 ,那就测电流,双18、14对应的电流乘积之和等于100也OK。
至于整流滤波之后20V也正常,负载后掉到14V那是电路内阻太大了~是不是14V线圈很细了?如果变压器设计为18V主输出(粗线圈),14V为辅助线圈就会很细,让它输出大电流电压会掉的很大。

网友:
有可能是变压器功率不够,线圈太细

网友:
测量电容器容量,测量各个线圈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细线是不是太长了...
前不久我用60W的环牛,用0.45mm漆包线加绕了一层,空载电压12V,整流滤波后大概14V ...

整流板输出线是随便拿普通的12v电源拆的,铜线的,即使差也不至于1A带不动吧

网友:
100VA 只要36块钱 应该是铝线吧

网友:
TPA3116功放是单电源输入的,你买双18伏变压器干什么?你只能得到一半功率啊。还有,这个变压器有没有静电隔离层啊,静电隔离端子要接地的,没有的话交流声很大的。

网友:
狗多多还想啥自行车

网友:
变压器个头太小,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