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电子钟,芯片是CMS79F738单片机,把32.768kHz晶振改R8025T,失败了。。。

楼主:
家里有个小孩用的电子钟,走时不太准,每天快5秒左右。

拆开看看。

板子做工相当工整。

用的一颗CMS79F738单片机,板子上有个32.768kHz的晶振。

看了一下资料,外部时钟信号是在19脚输入。

拆晶振。
因为偷懒没有用热风枪,果然出事故,把覆铜扯下来了。
很讨厌拆比较大的贴片元件。不能偷懒,要用焊台或者热风枪来拆,否则容易出事故。

不过也问题不大。飞线几下就弄好了,把R8025T接了上去。

改装后电子钟正常工作了。
但是观察了几天,每天还是快几秒,貌似改R8025T失败了。
啥原因呢?

网友A:
C7、C8两颗电容干掉,再观察

网友:
测一下8025的供电电压多少,低于2.5V频率没那么准

网友:
失败?
继续改啊。

网友:
找原因,失败是成功它娘,重新来

网友:
R8025T那根线非常关键,看样子你是随意走的,这样不好,必须要设计好走线规则,越短越好,我记得论坛有大佬说过的

网友:
接晶振两端的两颗电容拆掉,R8025T接线应该问题不大,我有几个都是这么接的

网友:
两颗电容拆掉

网友:
那俩电容是与晶振配套的,你留着干嘛?

网友:
单片机晶振与时间无关 走时有可能是用内部晶振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芯片,9毛包邮,但是看看led电子钟误差并不大,没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C8两颗电容干掉,再观察

大表哥来指导工作了

网友:
又交学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C8两颗电容干掉,再观察

看见修表,我就知道猴哥必出现

网友:
C7  C8两颗电容去掉再看,还不行那就换个8025,这玩意儿精度也有差异的。

网友:
这种贴片晶振不要轻易拆

网友:
时间快了,在晶振的两脚并联双交线。

之前电子温度带时钟显示,每个月都快。后来看论坛说并两条螺旋漆包线大概3到4厘米长,时间快了,再剪短一两毫米。

试过有减速效果,好像空气电容效应什么的原理不大懂。(之前看到很多人改ic8025,要焊接几个引脚。但我懒加两条线就算了)

还有如果时钟走得比正常的慢,就在晶振单脚上串联双绞线。跟上面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
拆掉C7、C8电容再试一下,这种跑快的电子钟,可以考虑在晶振两脚并双绞漆包线,长度根据跑快多少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