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关电源电路图,什么原理,非常困惑,不得其解。

楼主:
上次在老四那里买了热门电源改电压,因为没加负载和保护电阻,烧了疑似(tl431)和光耦。

后换了TL431和光耦,但是换完之后,电压固定到21V,改变9K的那个电阻没法再调压,我买了2个电源,症状一门一样。现在怀疑基准电压是3.2V稳压管,tl431可能是PNP三极管。

能看懂下边这个电路图的请指教。
我翻遍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图,就没发现TL431放这个位置的。遂抄板,精简了滤波电阻电容。

原电源电路板

网友A:
看看贴片TL431的引脚功能:

网友:
你画的图明显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贴片TL431的引脚功能:

贴片431有12和21功能交换的,建议测量清楚应用。可以反过来安装替代。

网友:
d是二极管,v是集成电路(431),q是三极管,r是电阻,c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431有12和21功能交换的,建议测量清楚应用。可以反过来安装替代。

1/2脚,对单独那个脚测量,指针表1k档位测量,红色接单独那边那脚,黑色接1或者2脚,值很大的几乎不动的那个是接光耦负端的,另一个就是接供电输出来的取样电阻的,有2.5v就起控。3.3v电源有一些是用1.24v的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