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这样子是啥情况,格式化提示驱动器中没有磁盘

楼主:
格式化提示这个

用量产工具能搞定不,这U盘用什么量产工具

网友:
这个只能量产了

网友:
明显是坏了

网友A:
下个chipgenius测测咋回事呗,估计是脱焊了,量产也没用。

网友B:
得看好人不认主控了,如果是群联要资料,找同版型换过去就可以轻松秒杀

网友:
嘎了,量产估计都不行

网友:
扔了吧,不值得

网友C:
拆了看看主控,有主控才能找工具

网友:
出毛病了,看量产能不能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得看好人不认主控了,如果是群联要资料,找同版型换过去就可以轻松秒杀

那2251-13这种加密主控也可以轻松秒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chipgenius测测咋回事呗,估计是脱焊了,量产也没用。

这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好人不认主控了,如果是群联要资料,找同版型换过去就可以轻松秒杀

什么操作?哪里看是群联

网友E:
楼主是可以啊,现在电脑还用着500GB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看看主控,有主控才能找工具

这是什么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可以啊,现在电脑还用着500GB的硬盘。

联想G400笔记本,凑合着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2251-13这种加密主控也可以轻松秒杀吗

没试过不知道啊,加密的一般不行,按道理加密的主控和flash会绑定

网友:
安国2.0主控,不过你没拍清楚主控型号看不清,自己好好看看具体什么型号,找对应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