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卡罗拉车机音响,接拆车喇叭有的很响,有的声音很小声

楼主:
大家帮看看,有懂行的指点指点。车机是卡罗拉的,搞的点拆车喇叭有的很响,有的声音很小声,不同牌子的喇叭。

车机是卡罗拉的

电源写着10a不知道有没有

这一大一小是在福特蒙迪欧车上拆的,接在卡罗拉车机音量很小会不会推不起来?

这个喇叭就很响,同样写着20W,这喇叭是在丰田锐志车上拆的。有那位高手看看

网友A:
阻抗不匹配还是车机功放坏了,也有可能接错线了。

网友:
你说电源用这种插头,能承受住10A的电流么?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应该是阻抗问题,现在数字功放对阻抗要求很严

网友B:
楼主也是一个人材,高音喇叭能和低音喇叭比音量?还有那个开关电源,看样子有2A就不错了。

网友:
上面那个喇叭带着变压器呢,声音肯定小

网友:
一般用车机直推的喇叭灵敏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声音会比较大些,有些带独立功放的喇叭因为有分配器可能灵敏度会低些声音也会比较少但是音质一般是比较好的。

网友:
小日子的东西在2000年以前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车机我也有个,论坛里好多年前看到,19还是29包邮的,买回来测了几回,一直吃灰。
喇叭的问题,用表测测阻抗(我直接用表最低电阻档测不晓得对不对),看阻值差距大不大。
另外,楼上说了,高低音有区别,喇叭口径也会让声音有区别。

网友C:
这开关电源是垃圾,垃圾货

网友D:
蒙迪欧的带着分频器,是否接线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一个人材,高音喇叭能和低音喇叭比音量?还有那个开关电源,看样子有2A就不错了。 ...

福特蒙迪欧高音喇叭带电容,那个大喇叭也是高音嘛?前后门都是一样的喇叭,一大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匹配还是车机功放坏了,也有可能接错线了。

线接错是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蒙迪欧的带着分频器,是否接线错了

喇叭四线两条并连高音,不管怎么换声音不大,会不会电源不够,还是功放推不起来

网友:
阻抗和灵敏度不一样了。

网友E:
万用表测一下蒙迪欧低音阻抗是不是4Ω!

网友:
喇叭自带分频器  可以拆掉  声音肯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测一下蒙迪欧低音阻抗是不是4Ω!

这样量对不,量车机不带负载一直跳个不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开关电源是垃圾,垃圾货

买那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