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贴片电阻的尺寸和过流

楼主:
分享一个贴片电阻的尺寸和过流,供大家选择

网友:
0402真坑人,

网友A:
最小0603,最好是0805往上,不然不好焊...

二○二五年十月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0603,最好是0805往上,不然不好焊...

是啊是啊,最小这个没有型号,还会被锡吸不见

网友:
能把0402贴片进行手工焊接的都是高手,还要视力非常好的。0603基本就是极限了

网友:
0402焊接一般都会用锡浆,用加热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