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1900G 散热改造

楼主:
我之前有个电信黑色的TPlink 1900G和移动白色的1950G方形的烟灰缸,一直吃灰中

家里是电信宽带,发现1900G插上就自动和光猫组网(中兴G7615v2),移动那台不行,但是可以和这个电信的组MESH
于是打算用起来,但是发现夏天热的时候会掉线,就做了个散热改造

这两个路由器主要芯片1900G 打的MTK标,1950G打的tplink标,其他好像一模一样,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反正能MESH,不管它了!
不得不说,这个路由器内部放个9cm的风扇是刚刚好啊!

网友A:
这个散热太夸张了吧?不需要被动散热的,贴几个散热片就可以了,主动散热!

网友:
真是强力散热

网友:
这几个涨塞弄的好

网友B:
弄个风扇其实会积灰的,当然要看什么情况。
我之前魔改诺基亚贝尔的光猫路由,贴完散热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这次买的中兴光猫,就没管它,反正夏天是坚持过去了。

网友C:
加上温控更好

网友:
这个风扇12v的,直接用5v供电,静音,散热效果也够用,很好的

网友D:
风扇有WIFI信号电磁干扰吗

网友:
主动散热还是强

网友E:
这个风扇大概2000转左右,够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太夸张了吧?不需要被动散热的,贴几个散热片就可以了,主动散热! ...

手上没有合适的散热片,空闲的风扇正好有两个,大小也合适,就这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风扇其实会积灰的,当然要看什么情况。
我之前魔改诺基亚贝尔的光猫路由,贴完散热效果还是很满 ...

不知道是芯片特性还是厂家调教,有些设备发热量大得很,但是用着没问题,我这个路由器其实发热不算大,但是夏天掉线,可能是壳子完全是闷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温控更好

外接的5v适配器,也不吵,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风扇大概2000转左右,够强力

外接的5v电源,不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有WIFI信号电磁干扰吗

不知道,没研究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