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运扇档位开关太渣了 有替代的方法吗?

楼主:
现在质量太差了,换了2次都很快坏掉了。

   想到用3档船型开关来替代(放弃一个档位),但AI说快速切换的时候可能同时接通2个档位,有短路风险。

网友:
用工业控制接触器的档位开关

网友A:
去旧电扇上拆一个吧,那样千年不会再坏了。

网友B:
抽油烟机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
换遥控开关

网友:
修东西无数,就是没有换过这个开关

网友:
偷工减料到极致,用不久,以前的老开关结构一样,耐用很多,价格便宜的结果。

网友:
工业牛角扇档位开关配件大功率带旋钮开关通用落地风扇三档调速器
4元一个

网友:
开关档位钢珠打点油就好了。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你是贪图便宜,买了差的开关,所以凑合用吧;如果和8楼讲述的,买个工业级多位开关,要几十元,估计可以买个电风扇了,划不来。

网友:
❌包,兮兮上有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个好点的试试

网友:
直接换遥控的。有代换板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你是贪图便宜,买了差的开关,所以凑合用吧;如果和8楼讲述的,买个工业级多位开关,要几十 ...

为了一碟子醋,赶紧包一顿饺子

网友:
换成遥控的算了,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旧电扇上拆一个吧,那样千年不会再坏了。

奈何旧电扇用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油烟机开关应该可以

巧了。不过固定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巧了。不过固定可能有点麻烦。

热熔胶在底座的背板

网友:
这属于计划报废!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以前的老货上面是有镀银层的,导电性好,即使氧化导电性能变化不明显,所以感觉耐磨。现在可能大部分是化镍的,导电性能差些,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