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刚做好一个点焊机,需要多大电流才可以点焊0.2铜片叠镍带?

楼主:
刚做好一个点焊机,需要多大电流才可以点焊0.2铜片叠镍带?目前0.2镀镍钢带4ms可以点焊牢固,没有测流仪不知道多大电流,之前尝试一下0.2铜片叠0.1镀镍钢带,只能吧这两个点焊牢固,不能固定在电池上。

网友A:
0.2的铜带。。。。。别想了
0.2的纯镍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的铜带。。。。。别想了
0.2的纯镍都费劲

B站开源作者用20毫秒就点铜片和铝转镍了,用的是1200f的电容。

网友B:
里面是啥型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啥型电焊机?

https://oshwhub.com/mike508/limes3d-dian-han-ji
这个开源,用的两个1500F电容串联。我用的12个462A管子,单颗0.82毫欧。

网友C:
我用的低配版控制电路,pdd上买的,用法拉电容供电,改造减小不必要的电阻了,但是一样不能焊接0.2mm镀镍铁片,0.15的我焊接了2层

楼主:
我的环路内阻太高了,2.5mr左右,5.85/0.0025=2340a,估计这是最大电流了。

网友D:
点焊面要平整,干净,压力也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面要平整,干净,压力也要够

算了一下最大电流才能2300多点,估计不行,可能焊笔和线都是用焊锡连接的,内阻大了。

网友E:
看起来是个技术问题,要考虑到很多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是个技术问题,要考虑到很多方面。

快接头的接触电阻大,如果用铜鼻子可能会好点,没有液压钳的话,用焊锡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低配版控制电路,pdd上买的,用法拉电容供电,改造减小不必要的电阻了,但是一样不能焊接0.2mm镀镍铁 ...

我这个镀镍钢带0.15轻松焊接拉丝,只需要3ms,准备组一个32140磷酸铁锂,需要叠铜,看很多帖子都说负极不好焊接

网友F: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就能您这线,也带不起焊铜的电流吧!
测下线的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能您这线,也带不起焊铜的电流吧!
测下线的电阻吧

买的25平方国标铜线,透明外皮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就知道了

0.2的铜不行,0.1的铜片目前没有,先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网友H:
这个2电容难度大了,焊铜带,线要70平方,4电容还要内阻低,焊笔要6MM的头,我的4电容25平方线不能焊0.2的镀镍铜带,因为电容内阻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2电容难度大了,焊铜带,线要70平方,4电容还要内阻低,焊笔要6MM的头,我的4电容25平方线不能焊0.2的 ...

我这个电容串联内阻0.4mr,但是焊笔和线不行,搞不了铜就老老实实的整镀镍钢带叠两层了。

网友:
电池夹是打印的?

网友:
点铜片不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