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琢美8200 启动故障

楼主:
博士旗下的琢美8220电磨,本来是正常工作的,放置了一段时间以后遇到奇怪问题。

电池首先可以确保是正常的。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更换了一块,就工作了,再换回原来的电池也没问题。
但是放置一小会儿(3-5分钟),再开机就不工作了。尝试了一下,有时候把电池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了。
拆机测试,电机没问题的。电池也是正常的,因为电池到其他的机器上也是正常工作的。
看上去是电路板问题,但是电路板外观上也看不出来,因为它不是什么东西炸了或者坏了,求高手指导怎么检测。估计是电路板上某个元器件有问题吧。

网友A:
买了个仿卓美的,噪音大得很,内部在稍长时间工作状态下,会冒白烟。

网友B:
无刷驱动板坏了,和我的大艺2106电扳手一个毛病,去掉电池,短接一下机身电池插脚放一下电,就又正常了

网友:
看帖子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驱动板坏了,和我的大艺2106电扳手一个毛病,去掉电池,短接一下机身电池插脚放一下电,就又正常了 ...

有啥解决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驱动板坏了,和我的大艺2106电扳手一个毛病,去掉电池,短接一下机身电池插脚放一下电,就又正常了 ...

不对啊,我这个是有刷的啊。我不是无刷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仿卓美的,噪音大得很,内部在稍长时间工作状态下,会冒白烟。

你说的是那种小电磨吧,125W的,有线插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