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贵点的路由器到底有多好!

楼主(2025-10-08):
想购买一款支持WIFI6的无线路由器家用,在百度AI了一下,查询了天猫等平台,发现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路由器都有。比如:
——华为路由BE7(WiFi7,兼容WiFi6)‌:509元‌
‌‌‌
——锐捷天蝎X60 Pro:484元

——锐捷星耀X32 Pro:379元

——小米路由器AX3000T‌:149元‌

等等。
以前一直选用150元左右价位甚至几十元的路由器,舍不得选用贵的路由,想问问各位烧友,价格昂贵的路由器与百元左右的路由器,性能与价格相匹配吗?华为的货是否价格虚高?
WIFI4、WIFI5、WIFI6、WIFI7性能差异大吗?有没有必要试试400元左右的路由器?

网友A:
家用路由器因为有功率限制,所以再好的路由器信号也好不到哪去,贵的路由器唯一的优势是带载能力强,就是能稳定的多连几个用户。

网友B:
一般商品房家用,随便一个百十块的大品牌即可。

面积大的多买几个百十块的即可,对于大面积,穿透的,800块的也不如几个100多的信号好。

贵的不是因为信号好,而是情绪价值高。

网友C:
买个小米的AX3000目前够用,再等两三年,WIFI7降到一两百的时候再换,这样既能享受科技带来的变化,又不会花太多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路由器因为有功率限制,所以再好的路由器信号也好不到哪去,贵的路由器唯一的优势是带载能力强,就是能 ...

谢谢老友的建议!

网友:
看对网络的需求了
如果就是要求高,非他不可,那买就完了
如果就是家用,实际上基本没区别
我用ax3000,中兴的,WiFi6全千兆,家用,确实比k2p强点,但是也就是无线方面更快点,有线网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因为都是千兆
因为我是个人用户,还不是发烧友,所以没有更多需求,感觉够用
至于价格嘛,二手的路由器,咸鱼上好像60包邮

价格差距,就是为品牌充值,你买我推荐,真买我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小米的AX3000目前够用,再等两三年,WIFI7降到一两百的时候再换,这样既能享受科技带来的变化,又不会 ...

您的建议很实用,谢谢!

网友:
看下ac-wifi上面的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商品房家用,随便一个百十块的大品牌即可。

面积大的多买几个百十块的即可,对于大面积,穿透的,800 ...

谢谢!我明白了——情绪价值!

网友:
没人专业测试过,实在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很实用,谢谢!

别买小米ax3000
别买小米ax3000
别买小米ax300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弟弟用的就是它,热重启,不稳定,反正就是赌运气,运气好可以用到它淘汰,运气不好,没几天就要重新买一个
我推荐中兴,因为我真的用
当然了,我也是改了一下的,夏天要加风扇,我把路由器表面上钻了孔,夏天加了个5v风扇,室温低于20度就不用风扇了
这机器就是这样的,发热严重,加点散热就很稳定了

网友E:
主要还是看使用场景和需求,就像楼上朋友说的,无限设备多尤其是智能家居情况下,对路由器的处理器性能要求比较高,自然就贵了,家里面积大,房间多就需要穿透性强的路由器,比如我家无线常联设备有五六十个,家里承重墙多,四台中兴路由器组网mesh。

网友:
WIFI信号强度受限,,但稳定性会强,,延迟会低,连接数量会多,,U和内存的性能摆在那

WIFI信号强度也会有优势,,信号带宽降低,信号强度肯定会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买小米ax3000
别买小米ax3000
别买小米ax3000

谢谢!我差点下单了!我再看看兄弟们的建议再说。

网友:
这么好的没必要,我买的二手小米运营商路由器,然后自己刷的系统,用了很久一点事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看使用场景和需求,就像楼上朋友说的,无限设备多尤其是智能家居情况下,对路由器的处理器性能要求 ...

五六十个,你家是开客栈的?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看使用场景和需求,就像楼上朋友说的,无限设备多尤其是智能家居情况下,对路由器的处理器性能要求 ...

实际上用途就是:
手机电脑无线上网
连摄像头
连智能音箱
连接设备不多,
主要想要穿墙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五六十个,你家是开客栈的?这么多

智能家居很多设备都是用wifi的,比如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油烟机灶具、电视等大家电,还有手机平板、机顶盒、笔记本、灯具、网关、窗帘、游戏机、打印机.....

网友:
还在用Mi AC2100路过,4个手机,1个平板,2台电脑,1台电视,500m的宽带,80平小屋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