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简单移动电源玩,大家帮忙参考下

楼主:
家里娃有个6V的挖挖机,铅酸电池拉夸的很,总是在充电。
车上还有一个12V150W的亿力洗车机,本来是插点烟器可以用,但是洗车时得开窗,不科学,这个得上4串才有力。
另外12V也作为常用电源,也被一个输出接口。
所以思路是3组电压输出,也就是2串、3串、4串各一个接口,最终构思如图。
按这个图来搞,充电貌似不好做,大家有建议吗?

--补充--
要求电源有20~30A持续输出能力,40~60A峰值电流

网友:
真没做过这个。帮不上忙

网友A:
这个真不行!别人都是唯恐电池不均衡,您这就是冲着不均衡用的,难道不用保护板吗?

网友:
充电就拿出来充啊

网友B:
这种搞法不现实,锂电需要均衡一致性要好,咋整,

网友C:
整个电池组输出,再想着怎么转变出这几个电压来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电池组输出,再想着怎么转变出这几个电压来用才行。

DC-DC大功率带不起,或者成本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行!别人都是唯恐电池不均衡,您这就是冲着不均衡用的,难道不用保护板吗? ...

保护板不好匹配,我总不能上3个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搞法不现实,锂电需要均衡一致性要好,咋整,

4串带均衡的充电版可行?

网友:
切换开关的选择需慎重

网友:
这样做不合理吧,故意制造不均衡?

网友:
现在的快充充电宝也是电池串联用的,他是怎么做到充电均衡的?我也想组个12V的电池组用,手上有n多的三元锂电,就是块块不一样,上次还卖了40多斤

网友:
你应该做个段码开关,切换并联串联

网友D:
额,这样做根本就不要管平衡了哇,童车上装个降压模块就好了哇。有那种铝合金外壳的降压模块,12-24V输入,7V左右输出的,单双电机版本可选的。我也改造了一个,用牧田口的20V电池,很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串带均衡的充电版可行?

均衡电流有限。
建议4s独立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这样做根本就不要管平衡了哇,童车上装个降压模块就好了哇。有那种铝合金外壳的降压模块,12-24V输入, ...

我也是搞了几块牧田电池,然后取电板取电降压供12V及以下,非常方便!不过楼主要大电流,这么搞有点难。

网友:
并联的容量的大吧

网友:
没必要,用不着

网友:
没搞头,不如整个4串保护板+可调电源

网友:
没毛病,就是充电太费人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