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3个TP路由器打眼,不加散热不行啊

楼主:
节前在台钻上打的眼,手持打不准的

网友:
,你这个打孔完美

网友:
标准的打眼钳工

网友:
打孔后效果如何?不是WIFI6吧,不是的话没那么热。

网友A:
二手的就不要用缩水三剑客的了,整个高大上的,比如粗粮第一代路由器像新的只要35,功能多多的,前提有个闲置笔记本硬盘,性价比真高,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要买三贱客的?

二○二五年十月八日

网友:
我的原版是这样的

直接就有点子的,自带定位,直接打就行
然后实测,夏天散热还是一般般,室温20度就不用担心了,一点都不热

网友:
都已经打眼了,顺手加一串彩灯。炫!

网友:
立起来放   最好加散热片  TP的功率都不高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就不要用缩水三剑客的了,整个高大上的,比如粗粮第一代路由器像新的只要35,功能多多的,前提有个闲 ...

是那个CD机一样转轴的Mini一代吗?

网友:
我还是那句老话,有一种热,叫做坛友觉得它热!

网友:
这些洞口加起来面积有多大?

网友:
标准wifi形状散热孔

网友:
“打眼”,我还以为是买亏了

网友:
呵呵 再加个散热风扇不更好吗?电源接路由的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就不要用缩水三剑客的了,整个高大上的,比如粗粮第一代路由器像新的只要35,功能多多的,前提有个闲 ...

可以远程访问移动硬盘吗?

网友:
看起来好规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CD机一样转轴的Mini一代吗?

是的。还在第二条宽带发挥余热,可以远程控制,百兆的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远程访问移动硬盘吗?

手机可以,pc据说可以用软件没试过。

网友:
可能是有强迫症,现在特讨厌光猫后面挂一个路由器,直接找一个带FIWI6的一体机,直接搞定,又简洁,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