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细打理1993年发布的SHARP VL-HL2 8毫米模拟摄像机,机电结合的精华

楼主:
1993发布的HL2, 当时售价21万日元,大概合RMB 1.4万,俺全家不吃不喝一年应该也买不起一台。

因为采用了大量的电解电容,而且那个时期正赶上液态电解的普遍质量问题,放时间长了会漏液腐蚀印刷电路板,所以30年后存世的机器还能用的已经很少了。(HL2的后继机1994年发布的HL3只采用了3个液态电解,其它的电容都用的是钽电容,所以能用的非常多)。不过好在机器都是白菜价,20-50RMB一台,俺不懈的努力拆了6台HL2后,终于拼凑出了一台能用的。

因为找不到维修手册,线路板的铜过孔被腐蚀后,要飞线必须知道深层电路板的走线,所以用小刀把表层电路板给挂掉才行。有时修一个过孔要花费数个小时。

先上两张动画和肢解前后的图。

磁带加载和卸载 视频:

磁带加载和播放 视频:

楼主:
精密的磁鼓和磁带加载机构。比磁带机要复杂N倍,而且都是主轴直驱,如果能改造成磁带播放设备,抖晃率指标应该可以推到极致。
这个机芯和SONY的Hi8摄像机的机芯很相似,估计是SHARP OEM SONY的。
后继机HL3就完全不同了,采用了更大的磁鼓,机械设计也简化了一些,应该是SHARP自己设计的机芯

主机拆解。模块化设计,很简单。

镜头组件

网友:
是赚了好多钱去

网友:
结构真是复杂啊,没看到动画呢

网友:
这么多零件,看到头皮发麻

网友:
长江后浪推前浪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欣赏、分享。

网友:
这么多的零部件我怕拆了装不回去哦

网友:
这么多的小卡环小螺丝没飞掉,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我之前有一个后来坏掉了现在想来可能也是电容漏液引起的。可惜机器不见了,但录像带保留了下来。

网友:
这么多零件,看着就头大,楼主好手艺

网友:
真复杂,我反正拆不开。

网友:
真的好复杂啊

网友:
欣赏及学习中,我怕是拆了装不回去或者多零件出来,还需修炼

网友:
这种精细的拆解可以出维修手册了。

网友:
和当年的建武对讲机一样,也是电解电容惹祸,这也是建武干不过摩托的原因,改钽电容的几乎就不会坏

网友:
这么多零件拆散还能装回去,真是高手

网友:
还是立体声的机子,真好!
能当立体声录音机来用吗?

网友:
这么复杂,拆指定是能拆,装也指定能多出来几颗螺丝卡环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