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儿子把仿CAR-15的电池插反,无法自动上膛击发,拆修一下呗

楼主:
儿子在课外培训班的积分兑换礼物,一支外观与CAR-15相似(或者坛友说M16啊,柯尔特啥的都成,我只是感觉更像带了瞄具的CAR-15哈)的双模式水弹枪——手动拉枪栓上膛(额,被拉断了,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以及电动全自动上膛击发。

使用14500电池,有一根带2PIN插头的充电线头(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小芯片)配合U口或充电器给电池充电(这次没有拍进来,有空再补吧)。

为啥要拆了,因为儿子充完电,放进去电池的时候,喊了一声:“爸爸,枪的电池好像冒烟有焦味”。。。额,我赶紧跑出来看看,发现这小子把插头插反了,红黑色的导线刚好反过来!!!

我立即把电池插头拔下,按照正确的极性放回去,再试了试,依然没有反应,不过也没有异味,暂时不知道可能会有啥影响。

等他们都外出了,我一个人试着拆修看看,因为他们在现场的话,那指定是没有办法干活啦。

准备好22合一以及UT60B,开始干活!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以排除供电故障。

结果显示电压基本正常,那可以不用管电池先。

然后怀疑控制手动上膛与自动上膛的拨动开关有问题
那就必须得准备拆开这货了。

把侧面的12颗小螺丝都卸掉,装了我的小塑料盒盖子一片空间。

看我把内里展示一番,有白色的带弹簧腔体(击发机构)
以及一堆导线、开关等部件。

原来手动、自动通过一个单刀双掷切换,设计构思挺好;
而扳机则是一个反向点击微动,手感不错的说。

看到电池与微动之间的线有被压扁变窄的情况,担心断线,也检测一下通断。

嗯,没断线,那就再看看微动开关。。。
奇怪了,也是正常通断呐。

那咋整,唯有拆开上膛击发机构才能见分晓了。。。
干就完事。
取下电池与导线,把击发机构整体拿出,就像一只微型枪一般,依稀看到有两根弹簧。

将上面的几颗螺丝也给卸了吧,开盖——
前段里还残留着三颗水弹珠,清理掉。
哇,内里有一堆的齿轮以及一个电机,那大概明白原理了:齿轮传动变速至上膛机构的挂簧,压缩变形的挂簧后前端上膛孔位将水宝宝弹珠顶入孔位
然后齿轮(单向)进一步前进,止逆的齿轮被释放,挂簧得以解放,向前弹射出膛。

看电机外观没有烧毁的痕迹,估计一时反接电池供电也不会太大影响(没有PCB供电嘛)

齿轮系有点乱,也不知是否我拆开时松脱或许反接时逆向旋转,导致齿轮卡顿。
那我就梳理一下重新装配回去吧

再把电池安装上去,试了试,竟然能够击发了。
那基本正常,就把外壳螺丝安装拧好呗,试试效果。
声音还是挺给力的啊,特别是连发的“DA-DA-DA-DA-DA”那种节奏感

也想过换一个18650供电,理论上的内里空间足够的,主要看未来如何充电罢了。
不过电池舱门会挡住类似14500的支持拆卸,所以改电池的话,就完全内置。
到时候找一块蓝牙耳机的充电仓或类似4056的小板,儿子想改了再动手。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烟呢,没有烧焦啊

网友B:
接反竟然都没坏,这不科学...

二○二五年十月八日

网友:
如今的小玩具质量也在提高

网友:
结构简单,但实实在在给童年带来了好多欢乐。

网友:
男孩子基本都是机械 军事爱好者,天性。

网友C:
没有火控的玩具。

网友D:
这种防呆插码黑色插头,反了是插不进去的,看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防呆插码黑色插头,反了是插不进去的,看错了吧。

还真没看错,让那小子强行怼进去的,我也是服了。。。所以后来教育他要看清楚颜色以及卡口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火控的玩具。

哈哈,是的,没有保险,容易走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呢,没有烧焦啊

要是真烧焦,那估计就要换电机了,不过俺好像前段时间拆的玩具里有几个电机,只是不知道功率够不够,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反竟然都没坏,这不科学...

额,海盗哥,你这是在膈应我呢,哇咔咔咔咔咔。。。

网友:
插反了按说插不进去的呀,这像个缩小版的AK47,里面看着挺简单的,但是估计开发设计者也费了不少力气。

网友:
现在的小孩真幸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看错,让那小子强行怼进去的,我也是服了。。。所以后来教育他要看清楚颜色以及卡口方向。。。 ...

这也能括号进去?插片和插片位咋对上的?

网友:
外形很行啊

网友:
仿真的也管制吧

网友E:
弄个18650的可拆卸电池仓,问题就是万一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18650的可拆卸电池仓,问题就是万一接反?

所以最保险的办法是把电池内置到枪托里,用小板充电即可,绝无反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