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款石英钟拆解上油

楼主(2025-10-08):
http://attach://2554528.mp4几块钱的石英钟,上了一节新南孚电池发现走了六个月今天停摆了,拆开里面发现齿轮部分基本上是没有油的,用电推子用油(买电推子时送的)补上,用一节旧南孚电池(门锁上拆下来的),今日对比看看耗电量。
这款钟新买来的时候走时噪音相比其他同款钟较大些,猜测此钟噪音较大的原因可能跟缺油有关。

网友:
塑料齿轮是自润滑的不需要上油。 加油也是专用的塑料润滑油,而且是缝纫机、打印机之类扭矩比较大的才需要。

直接加普通机油或者喷WD40的话,矿物油腐蚀塑料反而就坏了。

网友:
我的石英电子钟没上过油,差不多二十年了

网友:
打了神油,能快乐一阵子了。。。

网友:
不需要打油吧,有粘性反而加大齿轮阻力了

网友:
多此一举,倘若是矿物油,此钟可能会命不久矣!

网友:
不需要打油
1,负荷极小,根本不需要。
2,齿轮材质很多是POM,自润滑优异。即便不是POM,一般的塑料也很光滑不需要润滑。

网友:
几块钱一个钟,奸商也是要吃饭的,能给你什么好东西啊?一节南孚电池走六个月,完全是机芯太差,不是缺油的问题。而且好多人说了,石英钟机芯不需要上油的,我看也确实不需要上油,因为结构上就没有考虑上油的位置。其实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现在的人不缺这点好机芯的钱的,北极星有一种高端扫秒机芯,宣传一节南孚电池走3年,售24元,也不算太贵,建议试试看。

网友:
看你的机芯照片,线圈只绕了很少的漆包线,线圈架空那么多,那肯定费电啊。

楼主:
楼上的师傅们说的都对,一节新南孚电池按说至少用2年,这钟耗电量不正常。原因之一,可能有地方有漏电。原因二,摩擦力过大,耗电。除此之外还没想到其他原因。
至于说石英钟上不上油,我这是第二次跟这钟上油了,第一次是二十年前,有类似情况,拆开上油,那时候用的缝纫机油。上油后使用了十多年正常运行走时正常。这款钟今日发帖记录为证,看看是不是大家说的多此一举

楼主:
这款钟寿终正寝的那一天,我发帖记录。

网友:
塑料齿轮不耐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师傅们说的都对,一节新南孚电池按说至少用2年,这钟耗电量不正常。原因之一,可能有地方有漏电。原 ...

按逻辑推理,你的这个钟质量是比不上20年前的那个钟的,那个钟质量要好很多,即使你胡折腾一下,它仍能走动。现在这个钟,它的线圈圈数太少,也不会随用随长了,所以你是等不来奇迹发生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东西还有上油的,我家有个这类电子钟快40年了还能正常走

网友:
加油VS不上油  较真贴

网友A:
其实你不用等那么长时间的,现在测量一下表芯的工作电流就可以判断了。你这个是跳秒的,测量时在表芯正负极并一个电解电容,减小电流脉动,可以测得准一些。100微安以内比较好,要是工作电流超过200微安,那就是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用等那么长时间的,现在测量一下表芯的工作电流就可以判断了。你这个是跳秒的,测量时在表芯正负极 ...

2块多钱买的钟呢

楼主:
我刚才打字打半天,后来发现只有几个字在上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首先谢谢各位师傅的关注和评论,我相信师傅们说的没错!
我上油用的是一块布用油浸湿它,然后用蘸油的布擦拭轴和齿轮,不是滴一滴在轴和齿轮上。不要太相信塑料能自润滑。对于新钟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对于我这种耗电量太大的故障钟,要分析原因。2块多钱的钟不想花更多的时间去折腾它,目前油、布、螺丝刀随手可及。
行不行,只有用了试验验证了才知道。毕竟不是第一次给它上油。

网友:
有传动,就加油,,,然后再擦油,,心理感觉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