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一下子在破烂婆那里收回来太多太多了

楼主:
不知道能用哪里,有12伏,24伏,36伏,48伏160伏,还有很多很多移动工具电池,今天又收回来一个72伏电池,话说这电池电压差别那么大,充电器是个麻烦事,我目前用个升压板,话说你们升压板24块钱一个,我却要47块钱???2553847[/2553848attachimg]2553851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20按时的电池,理论上是不是需要冲十多个小时,我目前在1.5按72伏,前面电源是30伏3.33安

网友:
充到标准电压停止就行了吧

网友A:
电池放屋里充电不可取

网友:
升压板,升到48V,能带动电动车吗?

网友:
老老实实的买72v的锂电池充电器吧,这个用再电动车上最合适了,改其他用途都需要拆改,电池之间用螺柱连接的还好弄点,如果是镍片连接的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20按时的电池,理论上是不是需要冲十多个小时,我目前在1.5按72伏,前面电源是30伏3.33安 ...

应该使用84,4a的充电器,电流小点无所谓,就是慢点,但是电压72肯定不行

网友:
收那么多电池做什么用?

网友:
破烂那里收个84V充电器也就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屋里充电不可取

xie xie谢谢,那么就麻烦了,哪里可以充电?

网友:
我也是锂电池太多,12V、21V的电动工具有好多个,充电宝十几个,18650有个百颗左右,电动车锂电池组有4个,卖了不值钱,扔了舍不得,总感觉像在家里放了火药桶

充电器各种电压的就有几十个,电动车充电器有9个
不是显摆,都是从朋友废品站捡的,这几年就像狗熊掰玉米,不然估计屋里都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屋里充电不可取

我每次收的电池测试也都是在屋里充放,每次都感觉怕怕的。没有办法室外充呀

网友B:
可以做后备电源加个逆变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后备电源加个逆变器实现。

有破烂婆那里捡来的12伏100瓦太阳能板,还有好多个配套的12伏电池,就是感觉没地方用。因为每天一度电的话,用哪里好?就算用了,也才5毛钱,当然还有阴天,雨天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20按时的电池,理论上是不是需要冲十多个小时,我目前在1.5按72伏,前面电源是30伏3.33安 ...

用改装后的开关电源模块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053-1-1.html
帮朋友改了一个,不知道好不好用,他还没拿走。

网友:
可以收回来再出掉应该有的赚

网友:
家里没有地方放吧

楼主:
汇报一下充电完成结果,充电五个小时后停止充电了,初步估计了一下,冲进去半度电左右,应该是有好几组电池出问题了,等空了拆开

网友C:
最好是吗拆出来一个个均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吗拆出来一个个均衡一下

这实在是太累了,不单单是拆,还要打磨焊接过的地方,吃不消的,我有几百个电池(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