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LRS-200-24电源维修

楼主:
最近拆解一台净水机上的开关电源,型号明纬LRS-200-24,此电源超薄设计,是开关电源的精品。

电源外壳

主板正面

两个光耦

主板背面(局部)

主板背面

电源管理芯片1252E

两只开关管击穿,更换后开机正常

电路图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板子规整,不愧是大品牌做工

网友:
用吗,你离开,前面字是女儿打的

网友:
承我不注意乱按的

网友:
是开关电源的精品.。

网友:
大品牌质量都做工不错

网友:
自用的也是明纬12V/6A超薄电源,实测功率能到90W,体积小巧,品牌的还是放心一些,主要是价格也不像以前那么贵了

网友:
大厂就是不一样

网友:
大牌子的电源做工就是好,用着放心。

网友:
多个型号用同一底板,确实能压缩成本

网友:
正宗的,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