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笔记本最近常常出这样的提示设备遇到问题,然后就重启

楼主:
最近笔记本(2022年7千元入手的华硕幻13)常常出这样的提示,然后就重启,Your Device ran into a Problem and need to restart

有时候用一天都不重启,有时候开机两分钟就重启,没有规律,重启前提示如下画面,手机抓拍的图片

笔记本拆开看了,SSD插口打扫了一下,没发现明显的硬件问题。系统重装了,故障依然。
请教:从哪里下手?谢谢!

网友:
最近我的一体电脑和台式机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而且两台电脑都是重新装系统的,怀疑是系统更新的问题。

网友A:
应是有硬件冲突,,,内存拆下处理下接口等

网友:
可能是系统提醒界面,百分比是在储存故障信息,有时间可以打开电脑的事件查看器查询错误信息,或者参考查找/分析Windows蓝屏DMP文件查看具体错误的软件或与之关联的硬件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呢,装个win7试试看。

网友:
最近听说 win11 搞坏硬件,是不是中招了

网友:
我最近台式机也常常出现这类现象,内存换了插槽位置后也不定时出现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可以确定是硬件还是驱动

楼主:
谢谢!系统我更新成功,但是依然没有改变

网友:
能开机说明硬件都是好的,大概率是系统和驱动问题

网友:
排障一般考虑先软后硬,笔记本还要考虑散热系统是否堵塞,最好全面打扫一下,拆开去掉电池排线,完全断电,拆卸散热器,打扫干净,内存如果不是焊死在板子上的话也拆下擦干净金手指,硬盘也一样,如果故障没解决,可以替换法,内存、ssd都换成好的试试,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不知道是不是amd的u,也不知道amd yes 不yes  ,反正13 、14代intel 的cpu暴雷是常见的。制程越新的cpu好像越容易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有硬件冲突,,,内存拆下处理下接口等

重新装系统解决90%的问题,,重新装系统解决90%的问题,,重新装系统解决90%的问题,,

网友:
用diskinfo 看一下硬盘参数,会不会有坏块

网友:
先用PE启动看看是否正常吧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休息了8天,今天上班,办公室台式机开不了机了
现象是:按开机,CPU风扇转了,显示器没显示,CPU风扇又停了,CPU风扇又转了
周而复始
很明显内存条松动了
拔下内存条,橡皮擦了擦金手指,换地方插,还是老样子
两根内存条,一根根试,单独可以开机
再插起来,脑子转了转,特么的想不出什么故障,嘿,它自己又好了
现在是关机USB常供电了,去BIOS设置了一下,看看2032又是好的
奇奇怪怪的毛病

网友:
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老厉害了~建议换一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今天刚刚开机不到10分钟,已经重启一次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