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31+lm393+mos管做一个小电流恒流模块

楼主:
先用仿真软件仿真了一下,可行。就用洞洞板做了一个。实测在50-80ma范围内可调。用于铁塔电池组均衡。

网友:
不错自己丰衣足食

网友:
充电器好了。就差铁塔的电池

网友:
测试用很不错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可调电流的充电器直接充电的,要均衡的时候就充满再开低电流恒流充。
还有就是铁塔保护板默认的均衡电压偏低(3.45v)好像,要自己上位机调整一下

网友A:
啊,393是运放?

网友:
lm393是双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393是运放?

说错了,应该叫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