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据说是德国牌子的MP3播放器并求助(Garinemax K11)

楼主:
去年在小黄鱼上17块包邮,掏了三个mp3,其中两个是可以开机,一个是坏的,两个正常开机使用,音质不错,可以解码无损音频。还有收音芯片。近段时间发现现在只有一个是可以开机了,拆开原来坏的,电吹风吹一分钟后背,拿个拆手机的吸盘一拉就行了。另外一个不开机的电吹风吹了两三分钟,但是用吸盘拿不了。太难了。现在的问题是一个芯片,印丝是LD27X,网上找不到资料。我猜应该是电源芯片,五脚的。充电的时候或者接上电池按开机键的时候,这个元件超级热热到烫手去。应该是这个元件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芯片可以代替吗?

网友:
简单,找个这个芯片方案的电路图就知道这玩意是啥了。最简单办法,打开某宝,输入丝印xxxx也就是你得丝印字符,找个卖芯片的店铺,问下人家。这个丝印是啥。人家告诉你了你就照着买。刚才教人这样操作。当然,你得丝印不是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也不懂这些

网友:
会不会有电容短路

网友:
测下5个脚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大概率是个升压芯片,常用的sx1308可以代替,丝印b628,或者老旧的充电宝里面随便拆一个5脚升压芯片焊上即可。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质量不错,但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看出来是德国的

网友:
3.3V升5V的,很有可能是ME2108D50

网友:
还是国产的产品,应该好找到维修方法

网友:
摸着都烫手了肯定坏了

网友:
17块包邮三个mp3,值。

网友:
贴牌国货~~能听就行

网友:
拆好的,量各脚工作电压,好找

网友:
也不排除后级有短路元件,例如贴片电容失效短路

网友:
日历寿命早就到了,能修好更好

网友:
有试听MP3表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