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研究厨房用倒计时小闹钟声音为什么小

楼主:
都说好脑筋不如烂笔头,在生活中好脑筋不如小闹钟,这是之前买的倒计时小闹钟,价格也不贵,先买了1个,感觉不错,后又买了2个,但感觉音量有点小,研究一下是咋回事。

有3种放置方式,可挂可吸可支,4是波动开关,在不用时关掉省电。

这是全家福,构造很简单,重点在无源蜂鸣器上。

先拿家里闲置的几个无源蜂鸣器拆解研究一下,用细剪子,沿缝隙用点力转动就可以使上下部分分离

测线圈1约15欧左右,2是磁铁,3中间是是2层
==========
换了2个发现声音还是不大,应该是芯片内部发出电流太小导致的。尽管把外壳后面的对应空开的很大也没见啥效果。根据声音传递的方向性要是喇叭口超前就更好了。作罢。
================

这是用 豆包 查到的答案,第2种图片好像不对吧,显然我拆解的属于第一种,电磁式的。

网友A:
蜂鸣片12/15/18/20/27/30/31/35/41/50mm压电陶瓷片 声腔蜂鸣器片

网友:
放厨房很好用,吸在油烟机上,炒菜几分钟,蒸鱼几分钟。省心啊。

网友B:
可以试试换一个电压更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片12/15/18/20/27/30/31/35/41/50mm压电陶瓷片 声腔蜂鸣器片

查了下资料好像工作电压要大于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换一个电压更低的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C:
买了好几个这种,其中一种当家的很喜欢一直用,就是一段时间后声音变小,换了电脑用的蜂鸣器,开始还行,过段时间又不行了,只好勤换电池了,7号不好整逆变后效率堪忧,要是5号可以用1.5v锂电池版。另外,建议把开关焊接短路,否则,波段开关容易接触不良有压降还是声音小,不要问为什么。这玩意儿确实好用,年纪到了厨房用的上,而且越简单越好,以前的一堆的按键那玩意儿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好几个这种,其中一种当家的很喜欢一直用,就是一段时间后声音变小,换了电脑用的蜂鸣器,开始还行,过 ...

应该是调时间没有叫声,当家的给扔了。厨房环境很容易接触不良,多只香炉多只鬼

网友:
记得以往的耳机就是这种结构,那个年代似乎还没有动圈式耳机。

网友:
要声音大,换个大喇叭

网友:
要不再加个数字功放

网友:
这样的蜂鸣器比较常见,有问题了直接换新

网友:
加个功放换个大点的喇叭

网友:
厨房使用一定要套上一个塑料袋!防油烟!!!!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好几个这种,其中一种当家的很喜欢一直用,就是一段时间后声音变小,换了电脑用的蜂鸣器,开始还行,过 ...

好的,记下了。

网友:
我的是粉色的一样

网友:
振膜老化还是脏污?

网友:
还不如手表的压片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