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宝工MT-2017指针万用表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
一块宝工MT-2017指针万用表,由于客户误操作,表烧坏无法使用,拆开后盖,发现0.5A250V保险丝输出端铜皮烧断,连接好后,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二极管和三极管,以及各电阻测量均正常,只有D5二极管击穿短路,原型号为M7贴片二极管,手头没有这种型号的二极管,找一只1N4007代换焊好后,各档均恢复正常,见附图。

网友A:
宝工万用表,似乎弯弯也有一款万用表有一个宝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工万用表,似乎弯弯也有一款万用表有一个宝字

图片没有外观图,不知道此表如何

网友:
外观图片,借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工万用表,似乎弯弯也有一款万用表有一个宝字

宝工就是弯弯的啊,此表我有收藏,认为跟MF47不相上下

网友:
铜皮要用细铜丝连接,充当保险

网友:
我现在也用这牌子的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