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三极管小功率恒流实验

楼主:
原理如图,手机上操作,简单描述测试的数据
如果用33欧,4v是约22ma,5v时忘了,总之是电流小变化范围小很多。

点0.2~0.5w  led,还好。

谁有更简单的恒流推荐

网友A:
这个似乎就是常见的经典电路吧

网友:
三端稳压组的恒流源,很简单的,元件又少,没有做这,只看到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似乎就是常见的经典电路吧

分立件晶体管的电路基本就是这样,似乎就是参数有些变化

也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

网友:
横流基本也就是恒压源除以电阻,提高精度就得提高恒压的精度。比如用 TL431 LM7805 这些简单廉价

网友:
这个电路能恒流。

接线正确(R3可以接到VCC,可以适当提高VCC电压)恒流电流的误差不会有那么大。

这个电路的恒流电流计算公式:Q2B、E结电压除以R6,即:恒流电流等于0.6-0.7伏除以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