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修个睿测RC3563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
30大洋收了个电池内阻测试仪,卖家反馈不开机,到货打开看了一下,电池充电芯片和USB转串口芯片烧坏,测MCU没短路烧坏,还有修复的可能,更换好损坏芯片后正常开机运行。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训练成的

网友:
你下手快,抢下来的吧。

网友:
擦,赚大发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测过高电压给炸的吗?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这种管充电芯片普遍用的TP4054、LTH7这类。这个芯片耐压很低。很容易就烧掉了。尤其是采用C口的,好多厂家省成本不给C口cc脚设计下拉电阻。换个耐压高一点的同类芯片就可以了。我修过一个音箱也是这种故障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402-1-1.html

网友:
这东西内部那么精细,宝贝。

网友:
胆大心细,有技术,该你捡漏

网友:
更换了那个5脚的U9,该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ch340n,打开后元件故障明显,但没打开30元也是全靠赌了

网友:
捡漏得技术高手才行,要不然又吃灰了

网友:
技术高手才有底气没事逛闲鱼捡漏。

网友:
这个据说很不准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捡漏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内阻仪,价格很高啊,能修好就是牛;下次继续捡漏,多捡几个,看看有坛友需要就出售。

网友:
运气好!技术高!可喜可贺!

网友:
修好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