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某鱼淘的GBA到货了,开箱

楼主:
读卡能力一般,可能是卡的问题,3张烧录卡两张有电,没一张能读出来,不过放GBASP也读不出来,顺便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种烧录卡怎么样烧录?10几年前买GBA好像人家送的,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啊啊啊。这个好

网友A:
用酒精擦过机器上的触点了吗?

网友:
外观成色还不错,看看有没有大佬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擦过机器上的触点了吗?

没有,有些卡是可以读出来的,应该是卡的问题

网友:
小时候想要,长大了没有想法了

网友:
经典,以前谁用这个 谁就是街上最靓的仔

网友B:
不如模拟器方便啊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能直接运行了
价格还行

不过,这个东西玩的就是经典

网友:
这个GBA  現在看实在是辣眼睛   毕竟25年前的产物了吧    可玩性还是挺强的

网友C:
小时候看同学玩这个差点闯了祸,同学借别人的玩,我也想玩,同学不给,我就在同学玩的时候把卡拔了,同学说会烧了卡,然后插上卡再玩还是能玩的,
从那之后再也不敢多手了,无论多想要多想玩的东西,都不敢多手抢了

网友:
爱玩的年代很想拥有,现在无感了

网友:
火焰纹章是GBA的经典游戏,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看同学玩这个差点闯了祸,同学借别人的玩,我也想玩,同学不给,我就在同学玩的时候把卡拔了,同学说 ...

这种行为确实可能会引起烧卡或烧机。

网友:
当年我做梦也想买一台。

网友:
这个都是好多年前的产品了吧

网友:
已经没啥用了,200块的开源掌机都能完美模拟了,二手可能100都不要!

网友:
这不如弄个psp吧,哈哈,反正都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模拟器方便啊

模拟器还是没有真机有意思

网友:
不如买个switch加个模拟器。。玩的游戏多了,,tf读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