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这种光猫通过更换SFP模块可以当光纤收发器使用吗?

楼主:
大家请看这种光猫,光口似乎是可以更换SFP模块的,我在想能不能买2台,通过更换SC光模块使用光纤互联,即实现光纤收发器功能,若可以的话那比一光一电的光纤收发器强多了,还带wifi6.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行不行,想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只支持PON光模块吧,和上级PON主机相连,破解后应该可以当普通万兆交换机用,只是单一个万兆光模块的价格就超这个二手光猫了!

网友:
这也不是Epon啊

网友A:
你搞两个光猫,都改成桥接,能过光纤连接,其中一个LAN接入网络,看另一个的WIFI能不能上网嘛

网友:
不能 这是pon口

楼主:
所以很怪,搞不懂,看着像光猫,但是似乎又可以换SFP模块,感觉像是既像光猫又似乎能做光纤收发器用,所以发上来问问,不知道是否有人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两个光猫,都改成桥接,能过光纤连接,其中一个LAN接入网络,看另一个的WIFI能不能上网嘛 ...

真没这么连过,毕竟光猫都是电信送的,手头也从没买过光猫,你确定可以这样连接吗?若可以的话我就买2个试试

楼主:
我看光纤收发器也是这种SC接口的,不知道这样2台光猫使用光纤连接起来,能和光纤收发器一样用吗?真心不动光猫

网友:
这是我的知识点盲区,期待楼下给你更好的回答。

网友:
看了真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B:
不能插光模块,这个只能支持PON口,里面走的协议都不一样,不能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插光模块,这个只能支持PON口,里面走的协议都不一样,不能混用的

不知道这样2台光猫使用光纤连接起来,能和光纤收发器一样用吗?真心不懂光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很怪,搞不懂,看着像光猫,但是似乎又可以换SFP模块,感觉像是既像光猫又似乎能做光纤收发器用,所 ...

接口一样不代表能用,所以现在很多收发器交换机之类用5V电压特意把接口改大或者改小,就怕用户把光猫的12V电源怼进去用导致烧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2台光猫使用光纤连接起来,能和光纤收发器一样用吗?真心不懂光猫 ...

PON需要注册才能使用,这个相对需要点网络方面知识,要刷机刷成OLT版本才能接猫来实现当两边互通,这个PON口是拿来挂下面子AP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N需要注册才能使用,这个相对需要点网络方面知识,要刷机刷成OLT版本才能接猫来实现当两边互通,这个PO ...

那想再请教一下,如今市场上还是使用光纤收发器实现光纤转RJ45这样的操作是吗?
即除了光纤收发器就没有更好、更容易实现光口转电口这样的设备了是吗?

我找了很久似乎路由器的wan口几乎都是RJ45电口的,从没有路由器的wan口是带光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想再请教一下,如今市场上还是使用光纤收发器实现光纤转RJ45这样的操作是吗?
即除了光纤收发器就没有 ...

这是最廉价的转换方式,别的还有交换机转网口。光转电用收发器是最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这么连过,毕竟光猫都是电信送的,手头也从没买过光猫,你确定可以这样连接吗?若可以的话我就买2个 ...

哈哈,大概率不行的,如果可以,他们卖的全屋光纤套餐怎么卖

网友:
这个而且还是单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