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索尼镍氢充电器(34HRMD)拆解

楼主:
已知的问题是现在充电器屏幕不会亮,然后4槽两端的电压为零,第一个变压器次级是56v,第二个变压器初级是0v,边滤波电容也是0,更换了电容还是没解决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故障是在哪里,我也不会维修,求助牛逼的大神

网友:
变压器出来只是前级,后级是芯片控制的,还是先看一下光偶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后级上低压直流测试充电功能是否完好,否则就是前面ac-dc问题了

网友:
”测量变压器次级电压为40伏“-----这就是个疑点,你确定是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上低压直流测试充电功能是否完好,否则就是前面ac-dc问题了

低压多少v合适

网友:
做功非常好  谢谢分享

网友:
书读少了,变压器出来40V是怎么量的。。。低压滤波电容上电压又为0?

网友:
从废品站捡的吧,象泡过水一样

网友:
顺藤摸瓜,一路测量

网友:
开关电源,高压部分基本类似,AC220V交流电进到电路板上,整流滤波后,一路进到开关变压器,一路用高阻值的电阻降压,到UC3842或者开关管,作为启动振荡电路供电;就那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测量就可以。

网友:
第一,你这个充电器,是我见过的Ni-MH充电器中最好的一个了,应该充电控制做的很不错吧。第二就是,镍氢电池不好用啊,你就算是修好了,估计使用体验也会比较差,值得不值得修你自己掂量吧

网友:
就一个充电器,还是镍氢的,用料这么足
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