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90d二极管/蜂鸣档位无法进入界面错误问题

楼主:
各位万能的坛友大家好,愉快的国庆中秋假日已经过去了,今天把万用表拿出后发现万用表也给自己放了长假。二极管和蜂鸣档位一直卡在进入系统前的画面进不去,测了一下其余全部档位都正常。请问万能的坛友,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难道机子挂了吗?

网友A:
会不会该换电池了?

网友B:
拆开看档位拨片的铜箔有没有断裂或接触片有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该换电池了?

谢谢,换新电池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档位拨片的铜箔有没有断裂或接触片有没有损坏!

谢谢指导。弹片完好,拨盘铜箔也没问题的,突然间就这样了,现在新款的这个机子好像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同意二楼的,换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二楼的,换电池看看

换电池不行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芯片死机,晒一晒看看

网友:
返厂修,胜利的售后据说不错

网友:
直接寄回厂家,一般都是免费维修,前提是自己没有焊接过,自己出来回运费就行了。

网友:
旋转档位片估计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