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V200W电源能做点什么?

楼主:
前几天收拾其他东西,翻出来一个5V200W的电源(好像是用在LED大屏上的),试了一下,是好的。

不作大的改动的前提下,能DIY点什么呢?
能否用来接订书钉焊接塑料? 能否用于点焊?  这两个应用5V电压是否偏高?

网友:
200W用途点焊有点勉强吧。

网友:
做充电宝的集群充电器。

网友:
我手头也有几个,确实是安装led备用的。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两个,这种LED电源质量估计不咋样。

网友A:
200W能点焊什么,就按40A电流,还瞬时就保护了

网友:
以前修机器顺了一个,就修万用表测温用的那玩意用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W能点焊什么,就按40A电流,还瞬时就保护了

那不是正好省延时断路器了

网友:
接订书钉焊接塑料我看行,要不试试先?

楼主:
用于应急开裂的焊接塑料件可行吗  用订书钉做焊钉

网友:
接一根铁丝焊塑料、打孔不错,调高一点点大电容、大电池充电,手机充电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正好省延时断路器了

关键是没延时(是瞬时),没足够能量,能点焊什么?

楼主:
懒得另开贴了,顺便请教一个问题:一个机顶盒12V开关电源,为什么常爆输出电容呢? 原是25V470uf的,使用多年后电容鼓包换上个35v220uf的旧电容用了不到1年,没找到合适的用2个10V1000uf的串联用了不到1月又爆了。
这次找到两个25v220uf的并联的,如果再坏就换上63v220uf的(才从电动车充电器上找到一个)

网友:
我单位拆下了一大堆这种5V40A的大屏的电源,我测试了一下,都是有输出的,不知道带载能力怎么样,还没有测试,我是拿来做小夜灯的电源了。

网友:
手机充电器

网友B:
还是做个小夜灯吧,非常稳定

网友:
拆开,卖铜卖铝卖锡

网友:
单位有很多Led屏幕电源,当废品处理前我拿了好几个大厂出品的给三星模拟摄像头适配的12V4A电源,Led屏幕电源我一个都没有要,想不到有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做个小夜灯吧,非常稳定

这个不如用手机充电器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另开贴了,顺便请教一个问题:一个机顶盒12V开关电源,为什么常爆输出电容呢? 原是25V470uf的,使用多 ...

要换高频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