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可以从typeC口线路录音吗

楼主:
type口除了充电,一般是通过转接头,用耳机听歌,音频输出。但不知是否逆向线路输入,用手机录音,不用机内话筒。
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么网络主插手上的声卡声音,怎样通过手机传到网上的?

网友A:
只要有驱动,接摄像头都能OTG!

网友:
我刚测试了,用Type-C 耳机就可以外部录音,手机内置话筒自动禁用。

网友:
怎么可能不行

网友B:
买了个无线的c口的麦,没问题

网友C:
很多新手机是没有了3.5的接口,耳麦都是通过Type-C 的,
主播用的大部分是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新手机是没有了3.5的接口,耳麦都是通过Type-C 的,
主播用的大部分是蓝牙 ...

一个声卡只有一个篮牙,己经用于接收伴奏音乐了,不可能再连直播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无线的c口的麦,没问题

我的目的是对声卡输出音频进入手机内录。

网友:
可以的,有转换电路

网友:
完全可以
11

网友:
一般都是通过蓝牙连接大疆或者猛犸外置mic
下图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驱动,接摄像头都能OTG!

不需要驱动,10年前的安卓手机就能连接摄像头了